[电脑] 晚上在家没事干,把TAIOU机械键盘拆了改键线分离,顺便改热拔插

楼主(2022-06-10):
捡垃圾键盘,晚上没事干,改键线分离,换贴片灯,改热拔插

网友:
受不了,好无聊

网友A:
手工不错,这要全部拆焊,吸锡,工作量不少。

网友:
纠正一下,品牌叫“钛度”,字母“TAIDU”另外,高特紫手感重不,普遍评论说比较重,我喜欢轻的。
目测是套筒热拔插,推荐只把几个大键位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想低价只有找二手直接拔插板 就是换几个轴就行了。想好看换键帽10元起步 外壳喷个漆7元一瓶。

网友:
good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有把钛度的光轴,手感一般,其他都还行

网友B:
套筒热拔插还是有一定几率接触不良。

网友:
不错的效果,值得顶

网友:
还好,没有整坏。

网友C:
这玩意打起字来,啪啪啪的听起来会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打起字来,啪啪啪的听起来会很爽?

换个静音的轴就可以了呀,黑轴,茶轴 声音都是比较小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筒热拔插还是有一定几率接触不良。

高特的轴有自带套筒的,卡得还是很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不错,这要全部拆焊,吸锡,工作量不少。

花了我5个小时,弄完都快12点了,第二天脖子都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