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电充电宝最新版如何硬解?居然用了两个8250a,短接均无法使用无输出

楼主(2022-06-11):
这个新版的如何破解,这货居然用了两个8250a,短接均无法使用无输出。

网友:
拆电池用吧

网友A:
可以直接单独用,不需要什么破解。

网友B:
PMOS的话,短接G极到地就可以导通,NMOS就需要给G极一个高电平让其保持导通状态

网友:
淘宝很多18w快充板不贵

网友:
还带有防拆开关?

网友:
现在新款应该是有ID数据交互了,短接NMos待机电流大,漏电功耗大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还是换板子吧

网友C:
这个换板省事要么拆电池板子找合适的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单独用,不需要什么破解。

用个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换板省事要么拆电池板子找合适的也不容易

这电池手工焊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的话,短接G极到地就可以导通,NMOS就需要给G极一个高电平让其保持导通状态 ...

8205a属于什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