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FM2+主板能兼容fm2全部CPU吗?

楼主(2022-06-11):
FM2+使用FM2 cpu,能完全发挥其性能吗?还是FM2cpu用fm2主板能更好的发挥性能.

网友A:
过时太久了 性能不够用了 换AM4吧

网友:
可以的,FM2+主板向下兼容FM2 CPU,反过来不行!

网友B:
请问常用最强大的FM2+CPU是哪款?有懂的吗?

网友:
唉,看到amd就感觉不好

网友C:
Fm2+的供电更强,所以fm2的cpu用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常用最强大的FM2+CPU是哪款?有懂的吗?

最强是不带核显的x4 880k,性能也一般,二代i5-i7这样吧

网友E:
二手cpu+主板套不贵  现在就是显卡贵

网友:
fm2+主板兼容fm2 cpu,至于主板吗我觉得fm2+主板应该好一点,毕竟是fm2主板的升级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2+的供电更强,所以fm2的cpu用没问题

为了省电想买个带核显的,看了下FM2+带核显的cpu还不便宜,FM2的cpu便宜不少,参数性能和FM2+感觉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强是不带核显的x4 880k,性能也一般,二代i5-i7这样吧

想买个860K,再配个显卡但配个显卡功率就要暴增了,我不玩游戏,就看看网页看视频看看直播什么的.唯一比较看重的就是电脑反应该要快,开网页越快越好.功率尽量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手cpu+主板套不贵  现在就是显卡贵

还好不玩游戏,一直用集显和核显.不过这次看了下FM2+带核显的CPU都不便宜,现在想用860K配个亮机卡,但加个显卡功率要暴增了,860K+GT210最大功率能到多少,日常上网使用平均功率大概多少?能否快速流畅的上网看在线高清视频,直播?或选择性价比高带核显的FM2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时太久了 性能不够用了 换AM4吧

AM4现在还太贵,我不玩游戏,性价比不高.

网友:
fm2+主板兼容fm2 cpu,至于主板要看厂家

网友:
我觉得fm2+主板应该好一点,不过fm2的 cpu,即使兼容提升空间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省电想买个带核显的,看了下FM2+带核显的cpu还不便宜,FM2的cpu便宜不少,参数性能和FM2+感觉差不多啊. ...

fm2的cpu是便宜点,但要注意有些十几元的cpu是不带核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个860K,再配个显卡但配个显卡功率就要暴增了,我不玩游戏,就看看网页看视频看看直播什么的.唯一比较看 ...

860k配个220这样的亮机卡功耗不算高,就看个网页,你也不超频,额定200W的电源都够了

网友F:
FM2搭配个A8 5600 CPU,价格比860K+GT220也就多50块左右,集成的显卡好很多,低特效玩个LOL还是没问题的,毕竟GT220太旧了,寿命不好说,CPU坏的还是比较少,功耗大家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FM2搭配个A8 5600 CPU,价格比860K+GT220也就多50块左右,集成的显卡好很多,低特效玩个LOL还是没问题的, ...

现在5600价格好像更便宜,看了下48,860+GT210 70多吧

网友:
我抽屉还有片华挚FM2+5600K,留着应急,试配件,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