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联想机器,得硬盘富士通MAJ2500BH。05 C4已经黄了。

楼主(2022-06-11):
很奇怪,我用MHDD扫描居然一个绿块没有,现在新的硬盘一扫描别说绿块,红块都不少。。用HD TUNE看05和C4已经黄了,但是头两个数据都是100。后面的数据看不懂。
此外第一次见2芯片的笔记本硬盘电路板。主控是马维尔,主轴驱动为德州仪器,缓存应该集成到了主控里面.总感觉这样的不如缓存外置的安全。

大家觉得MHDD准确还是HD TUNE准确那?电脑城收购硬盘都是以MHDD为准的。

楼主:
一个正常?一个已经损坏扇区?这么大的数据让人看不明白。MHDD没一个绿块。

网友:
个人喜欢用HD TUNE,可看通电时间及是否有黄色警告。但很多人却说用MHDD为准的,也不知为什么。个人理解是如果是小小的问题用HDTUNE就能显示出来,估计高手有办法修复,但用MHDD小问题不会显示出来,能用MHDD显示出来的故障都是基本成废盘的了。个人想法,也不知对否。

网友:
现在硬盘不贵  主要数据网盘硬盘备份就行了

网友:
只有我发现楼主这个头像很强吗?

网友:
不管是啥软件,查出有问题就换新的

网友:
这么大大数值个人感觉应该是检测软件问题,要不硬盘早完蛋了,我有块硬盘也是同样的问题,HDTUNE警告,mmhd全灰,用几年了屁事没有。

网友:
当年ST的没黄的会被认定为假盘...

网友:
问题不大 自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问题就换新的,啥修复都是白扯

网友:
看样子没有大问题,继续使劲干

网友:
我是来看茶妹妹16G的。

网友:
我都是随便哪个软件测一遍就过了,反正重要数据都有两个盘备份着。

楼主:
时间是把杀猪刀,5年的时间,同样500g的容量,性能提升了一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是把杀猪刀,5年的时间,同样500g的容量,性能提升了一倍。

我X,你这ST500G有点牛屁啊,我的台机ST320G平均才100,试过同样的WD平均80...

网友:
继续用,我的盘也是警告了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样的,这盘比较容易坏,磁头容易卡住损坏盘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样的,这盘比较容易坏,磁头容易卡住损坏盘片

你的也是富士通500g的吗,已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样的,这盘比较容易坏,磁头容易卡住损坏盘片

500g的分两种,一种老的3碟4200转的,一种MAJ2500BH  两碟54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