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更换变速箱油,京东下单重力换油套餐¥605(全套爱信的09G变速箱套装)

楼主(2022-06-11):
12万了,第二次更换变速箱油。上次只换了油,这次油、垫圈、滤芯一起。狗东下单重力换油套餐605(全套爱信的09G变速箱套装),含了80的换油工时费,不含滤芯垫圈,到店再付八十。
话不多说,上图。

AT变速箱的阀体们。AT应该属于这车上技术含量最高的机械部件了。

最后换下来直接放出2升,油底壳拆下后估计出来1升。
滤芯没必要每次换,这次看了,12万时,滤芯还有很多部位没有渣。
狗车会换的,比较细,油底壳都清洗干净了的。

最后油底壳装好后,上注油机,到油位合适时,溢流出来时结束。
另外说明下,4升有点欠,5升用不完,最后店里补了一升。

最后,换下的滤芯,有一些渣,其实不多,大面积的过滤网还是干净的。垫圈也富有弹性。下次就只换油了

网友A:
一般变速箱油油量在6~8升,也就相当于只换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油,还需要再重力换几次吧,把旧油置换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变速箱油油量在6~8升,也就相当于只换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油,还需要再重力换几次吧,把旧油置换一遍 ...

非要置换干净其实必要性真的不大。最大的依据就是汽车说明书,对变速箱油更换的相关描述。按照说明书推荐的周期和里程重力换油,已经足够,没必要过度保养。说明书的周期已经考虑到了更换的不彻底性。所谓循环换油,也是这几年才兴起的,之前的变速箱谁见过因为有旧油在里面导致损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要置换干净其实必要性真的不大。最大的依据就是汽车说明书,对变速箱油更换的相关描述。按照说明书推荐 ...

你什么车,说明书写的换油周期是多少。

网友C:
6W一换是不是有点浪费,不是终身免维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6W一换是不是有点浪费,不是终身免维护吗

谁说AT波箱油终身免维护了?最多听说过部分车型的手动变速箱油免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车,说明书写的换油周期是多少。

2014宝来,说明书4年或6万,措辞写的是检查,必要时更换。当然,一般可以就把它理解为更换。
话又说回来,天天嚷着多少公里更换的人,有几个认真看过说明书,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网友D:
"必要时更换"跟“原则上......”有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要时更换"跟“原则上......”有一拼

实际操作这种就直接理解成更换了。
本意应该是6万检查油液,如果不合格就更换,合格就不更换。但检查后怎么算合格,怎么算不合格,没说,估计就4s的也说不出一二三。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操作这种就直接理解成更换了。
本意应该是6万检查油液,如果不合格就更换,合格就不更换。但检查后怎 ...

我快11万了,AT的还没换,顿挫有点明显,老车了不想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说AT波箱油终身免维护了?最多听说过部分车型的手动变速箱油免维护。

我还真问过起亚厂家的工程师,人家说除非你感觉出有顿挫之类的异常,AT变速箱油就是免维护的(至少10年20万公里不用更换)。

网友E:
我的起亚今年第十一年,除了机油换过别的任何油和防冻液都还是原厂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起亚今年第十一年,除了机油换过别的任何油和防冻液都还是原厂的没有任何问题。 ...

南方的吧,冬天冷却液不会结冻,要是北方的话过几年最好换了防冻液

网友F:
定期更换对车辆寿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期更换对车辆寿命好

定时更换车辆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时更换车辆更好

已经订了新车,直接把车换了,旧车才开5W公里,一年一审受不了。

网友G:
宝马说变速箱免维护,出了问题他们不管 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宝马说变速箱免维护,出了问题他们不管 哈哈

如果换了也出问题,你说怎办?

网友:
AT换油主要目的就是换里面滤芯,换油是因为拆滤芯会漏顺便加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换了也出问题,你说怎办?

这就叫赔了夫人又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