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小米电视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

楼主(2022-06-11):
小米4s  55电视,一开始底部只是很小一条淡淡的阴影,半透明,从左边延伸到中间 慢慢渐变过去,现在大了。而且会不规则的抖闪,不是屏幕抖,是那条阴影一会一整条,一会短,一会分层。
而且左下角好像变成圆角的了。

网友:
大概率是屏幕问题

网友A:
垃圾华星光电屏

网友:
扔了吧,小米除了手机都是山寨贴牌,最多加个小米的通讯模块而已,垃圾得很。

网友:
小米的都不太好。

网友:
我有个小米65的,开机以后遥控器不能按太快,否则就会重启

网友:
小米啥都想做,啥都稀松

网友:
上个全图看看

网友:
小米的东西你也相信!这个品牌在我心中就是垃圾。

网友:
几天前,网上有小米电视屏幕倒下来,它的质量真差。

网友:
网上有小米电视屏幕倒下来,我也看到了这个报道,有损小米的形象,

楼主:
这电视都用了4 5年了。各位就不要说什么屏幕脱落之类的好吧。又不是新的

网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屏本身、或者屏的排线的问题,大概率是排线接触不良所致。如果是屏坏点,不是这样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华星光电屏

抖音里老板媳妇整天给自家做广告呢。

网友:
屏里面左下角烧坏了一个点~

网友:
小米没有一个产品是好用的,包括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