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判断纽扣电池好坏?

楼主(2022-06-11):
电脑主板BIOS记不住配置,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换CR2032电池了。
找出三颗旧电池,测量的电压都在3V以上(3.06/3.07/3.12),就随便拿一颗给主板换上。
重新设置好BIOS,保存退出。关机,断电5分钟,再开机发现还是老样子,还是记不住。
把剩下的两颗都换上去试了一下,也是同样的结果。
最后只能重新去买电池,新电池有3.3V,换上后电脑正常了。
网上说,纽扣电池不能只看电压,要测内阻。可是一般人家里不会有这种设备,要怎么判断好坏呢?

网友:
接一个合适的电阻测量放电电压?

网友A:
万用表电流档瞬间短路电池,一般有几十上百mA的是好的,用指针表更直观

网友:
换上电池后,为什么不测量电池的电压?

网友:
三楼说了,指针表,毫安档,瞬间短路一下,有几十毫安或以上的,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流档瞬间短路电池,一般有几十上百mA的是好的,用指针表更直观

电池的容量就被消耗60%以上。

网友:
换下来的旧电池,测量电压都是不到3V的,你3V电池都不正常,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B:
不用赖电池了,还是主板有问题。我遇到的几块主板2.9v都可以用

网友:
主板的电路电压要求高吧,我用华硕的主板,一般量电压在3V以上都没有问题。

网友:
只测电压是不行的,电池时间长了以后会内阻变大,(就算新电池放久了也一样,过了保质期的那种)导致一带负载,电压就降的很厉害,要测一下带负载的电流才行

网友:
直接换新的,不行就扔

网友:
只测电压是不行时间长了内阻变大

网友:
用一个合适的电阻(大约几十到几百欧)作为负载,然后测输出电压,超过3V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赖电池了,还是主板有问题。我遇到的几块主板2.9v都可以用

同意你的说法,
只有2.8V,
都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我是并上一个约500欧姆左右的电阻再测电池电压。

网友:
实践出真知,楼主说的电池是3V不好用,其他人说2.8V还好用,我相信都是真的。估计那几个3V电池带负载能力还不如那个2.8V的电池呢。

网友:
内阻测试仪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
纽扣电池空载测电压不行的,新旧都差不多的,实际工作时电压才能表现出来,亲身实践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