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池鼓包了,拆个好司机OZIO汽车应急电源

楼主(2022-06-11):
汽车应急电源,外观,配件都不错,充不进电了,估计电池鼓包。拆机看看。

四个螺丝拧开就行。

鼓包严重

标准设计,应急汽车启动直接走电池。
一般充放电走保护板。有合适的电芯可以换换复活。

网友:
估计是过放导致鼓包。愿意的话,可以测一下电路自放电。

网友A:
动力电池很娇细充满存放鼓包,过放也鼓包。

网友:
这个软包电池多大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很娇细充满存放鼓包,过放也鼓包。

是的,我前几年从小区保洁工人那里得到航模电池,都舍不得用,后来想到了发现已经鼓包,容量肯定少很多,现在勉强还能启动小车。

网友:
汽车启动电源用这么小的电池?容量不会很大吧?

网友:
电容体积虽然大,但容易维护

网友:
小心刺破放气,还能用在其它小电流的地方

网友:
这个简单,换尿包就可以

网友B:
动力电池太娇贵

另外,我看邻居的好像不是直通的,接上电瓶后会按个开关,是不是有的是有控制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池太娇贵

另外,我看邻居的好像不是直通的,接上电瓶后会按个开关,是不是有的是有控制的呢? ...

把邻居拆开看看,不,说错了,把邻居的启动电源拆开看看

网友:
这种电池就是容易鼓包

网友:
不加保护板的后果。。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池启动汽车行吗?

网友:
用超级电容代替,就是体积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池太娇贵

另外,我看邻居的好像不是直通的,接上电瓶后会按个开关,是不是有的是有控制的呢? ...

可能有类似点焊机大功率控制板,按下开关接通所有功率管输出。

网友:
动力电池自带自动怀孕气质。

网友:
好丰满,好诱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池启动汽车行吗?

排量稍稍有限制,但是能启动的。。

这种电池,放电超嗨的。

网友:
看这干净程度也没用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