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建伍KDC-MP228车载CD机拆解维修打理

楼主(2022-06-11):
2004年的老机子了 韩国制造 打黑收来 主要看上VFD冷光屏和面板以及面板灯颜色了 开机后很漂亮 故障为上电开机几秒就自己关机 几秒钟内有收音机噪音 电流正常毫无征兆 CD不正常 收音单数步进(万恶的老美啊 收音机非得搞个单数 咋想的)拆机检查 观察功放块不对 原装应为27脚 50W MOS管  现在机子上是TDA7386 25脚 45W 桥式放大 因为开机有声 所以功放肯定没坏 记得25脚可以代换27脚功放 先拆下来再说 拆下功放发现不关机了 外接功放可以使用 难道要作为哑巴机使用? 太麻烦了 还是试着修复 手里没有27脚功放 所以没法上机试 查下资料吧 发现25和27脚功放块 还是有点区别25脚功放一脚是接地 替换的话对应27脚功放二脚是OFF DET 虽然不知道啥意思 但肯定不能接地 于是吧TDA7386  25脚功放还装上 一脚给它悬空 上电 正常了 不打算换功放块了 就它吧 至此关机问题修复 然后打理下CD机芯 发现压盘臂左边的轴是坏的因为是塑料的被电烙铁烫过 打了个孔铁丝糊弄的插那里 压盘不正常  我从新扩孔 上了一条螺丝充当轴 而且压盘有变形撬动钳子痕迹 难道被上家暴力取盘?还是不会修瞎弄的 四个阻尼减震断了一个轴 我烫进去一条螺丝充当轴 悬挂弹簧尼龙挂钩断了两个 我铁皮烫进去做两个挂钩 机芯缺两个前梁固定螺丝  光头内寻迹线圈部分卡住 发现有一粒小铁块 取出来寻迹可以动了 整机洗刷干净 装机 至此功能全部正常 。上家修的一塌糊度…搞不懂为啥换功放块 原机烧了?又或者是没尾线接错烧了?图片比较乱 凑活看吧

网友:
很有年代感,做工确实挺好

网友A:
功放芯片坏了么?

网友B:
远去的年代,不再留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芯片坏了么?

没有坏 描述过了

网友C:
太旧了估计激光头也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去的年代,不再留恋。

玩车机的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旧了估计激光头也老化了。

读碟完好 有点划痕都能读

网友D:
拆得这么散,我想看楼主还原。

网友E:
我比较不喜欢这类车机,我喜欢原车上的。

网友F:
修的不错,很细心,现在玩这个的只能玩个情怀了,各种不方便,音源不方便,换碟麻烦,一堆碟子想找个歌翻箱倒柜的,担心碟子长霉,担心碟子读不出来,担心激光头老化等等各种麻烦,总之被MP3打的满地找牙。

网友G:
好多塑料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得这么散,我想看楼主还原。

装起来了 你看不上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比较不喜欢这类车机,我喜欢原车上的。

各有各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的不错,很细心,现在玩这个的只能玩个情怀了,各种不方便,音源不方便,换碟麻烦,一堆碟子想找个歌翻箱 ...

家里用挺好的 不存在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多塑料齿轮。。

完全够强度 卡带也都是塑料齿轮

网友H:
第一张图好多跳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张图好多跳线啊

同时期日本产品基本都是这个构造 索尼也是一堆跳线

网友I:
说实话这类车机放CD不多,用来作为电脑功放倒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实话这类车机放CD不多,用来作为电脑功放倒是不错。

我基本都是听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