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会麻手?带着疑问拆个羽博充电头

楼主(2022-06-11):
5v2a的,外壳用超声波密封,只能有损拆机了,用了几年出现麻手情况,以前还是轻微的,现在比较严重了,为此还挂了一支电动牙刷,这是哪里引起的?测量蓝色那个cbb电容还有4.5nf这正常吗?

网友:
山寨的嘛,凑合用吧

网友:
我能说开关电源都会麻手吗??

网友:
换一个大牌子的充电头吧

网友:
一般用到Y电容都有可能出现麻手现象,调换个插头方向试试

网友:
要安全第一啊

网友:
扔了,安全重要

网友:
换个新的充电头吧,安全重要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假的吧 量一下漏电电压多少 平常大功率头子都有2-3个Y电容串联 漏电电压控制在30V以下 之前拆假货只有一个Y电容电压80V

网友:
买了一个坛友的6口充电器也是麻手,把插头调一下方向就行了。

网友:
不是快充没意义  换新的吧 5v2a的不贵

网友:
哦约有时候充电会发现手机屏幕马首

网友:
几乎所有充电器输出头碰到手背或身上其它位置像针扎,这是我的日常体验,是不是间接说明了我没用过一个好产品……

网友:
电容放电,还是漏电?

网友:
建议给塑料USB风扇灯头用,故障后损失小,万一手机弄坏等损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