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给三公主的心脏起搏器换电池(SONY PS3另类解决时间重置问题)

楼主(2022-06-11):
三公主是萝莉款PlayStation 3 SLIM 120G,购于2010年,时间是有点长了。因工作和生活限制,现在玩主机游戏的时间不多,偶尔开机玩一下。机子一直稳定没出过问题,只是现在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设置时间,应该是RTC电池没电了。开机设置时间是麻烦,但拆机更麻烦,所以一直拖着没处理。
端午节放3天长假,有时间折腾了。长麻烦不如短麻烦,决定换电池了。

先给三公主翻个身,底部总共有12颗螺丝,其中有一颗是固定硬盘盖板的,如果只是换电池,则可以不用拆。

掀起三公主的盖头后,映入眼帘的是左上蓝光光驱,右上散热风扇,下面是AC电源。AC电源左右两端各有一颗螺丝。

RTC电池在蓝光光驱底部,需要拆光驱。而光驱的固定螺丝又在AC电源下面,所以必须先把AC电源拆了。
拆下的AC电源

AC电源和主板是通过插针连接的:

拆下光驱后就看到CR2032纽扣电池了:

拆下电池测了一下,电压只有63mV:

原准备直接换一块电池,但好奇心驱使下,准备实测一下RTC电路的电流,真是不测不知道,测完吓一跳,电流竟然有0.69mA。这显然不对劲,电流太大了,新电池也撑不了几天。

可能RTC电路有漏电,虽然不知道如何处理,还是决定把主板拆出来看看。拆下主板后明显看到主板上有不少的腐蚀:
下面这个咋一看以为是RTC电路,其实只是时钟驱动器。

RTC电路在此,离电池座不远,有32K晶振。

深圳的空气湿度比较大,而游戏机又不是经常开机,导致PCB受潮后出现腐蚀。好几个芯片的管脚出现明显腐蚀。
赶紧拿出无水酒精和刷子给PCB来次局部大扫除。搞完后电流一点都没有降下去。并联的电容也拆了,也没有用。
可能是RTC芯片坏了,这就难搞了。如果0.69mA的电流不降下去,换电池是没有意义的,几天就放完了。但是不处理,每次设置时间也是挺烦人的。

并且已经把机子拆了,费了好大劲不能白干。怎么办啊!突然一个想法闪现:解决不了电流,就解决电池,换一块大容量的锂电池。锂电池要充电,所以还要配套一个充电板。华为手机电池800mAh,TP4056充电小板,拆掉USB接口,直接焊线。5V电取自PS3的USB电源,只要开机就能充电。
电池和充电板都用双面胶固定在蓝光光驱上。因为锂电池充满是4.2V,而原电池是3V,所以还需要加降压。找了一个BAV99,双二极管,SOT23 封装,直接焊在充电小板上,输出电压3.2V。

电池是800mAh,按照0.7mA的放电电流,可以放电时间估算:T=800mAh*0.8/0.7mA=914h=38天,即便是一半的待机时间也够了。

-------- 全文完 -------

网友:
谢谢分享提供维修经验

网友:
收藏了,同款机器还在玩,末日生还者YYDS。换了个固态,进游戏感觉快乐一些。

网友:
电路板最好也拆出来用清洗剂做下保养

网友A:
给芯片的这些针脚涂上电路板保护漆,可以很好地隔绝潮气,当需要维修的时候,用酒精轻轻一刷就掉,非常好,适合预防电子设备,因潮湿腐蚀发生的针脚腐蚀损坏。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思路也开阔,学习了

网友:
湿度也太大了,太厉害了

网友:
质量算不错的了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真的心脏起搏器呢

网友:
有一个也需要换电池了,看看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芯片的这些针脚涂上电路板保护漆,可以很好地隔绝潮气,当需要维修的时候,用酒精轻轻一刷就掉, ...

黄油更方便

网友:
这电池容量大

网友B:
设计上是非常失败的一款产品,没啥卵用的cell,还不如xbox360的cpu好

网友:
哈哈,传统艺能,解决不了问题就安抚提出问题的人。凑合又不是不能用。
想到这个图

怪不得钢琴里面都要装加热棒,沿海是真的潮,这腐蚀程度像是放在地下室的一样。

附近能借到返修台的话可以去吹吹热风,好多受潮进水的机器不用拆也不用重植锡,单纯的完全吹干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上是非常失败的一款产品,没啥卵用的cell,还不如xbox360的cpu好

C,求别吹,当年玩个街霸都能三红可是算了吧。65nm那波就是功耗灾难。。。

网友:
原来这个三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