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 能看懂 电动车 后轮电机上的 编号 & 数字 的意思???

楼主(2022-06-11):
哪位大神 能看懂 电动车 后轮电机上的 编号 & 数字???

网友:
现在很多山上的电机只凭编号型号什么的看电机功率已经不准了,拆开量下磁钢尺寸。网上有个根据磁钢尺寸和块数换算电机功率的,感觉比较靠谱!

网友A:
48V14寸240W后面规格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14寸240W后面规格无意义

240W 的电机?!

我之前发的帖子里面 回帖 说是:400W的 电机!

不科学啊!

网友:
kPa PSI BAR 都是表示充气的气压范围 单位不同而已。
14x3.0 是指轮胎型号大小

网友:
14X3.0(内胎),这么点大的轮胎?山地车的车胎就是26X2.19(内胎) 。

网友:
打标而已,很多电机国标350W的也都不够,而有些电机实际使用往往超标,你这个实际使用也在350-400左右,胎小还要跑的快只能功率来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