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索尼纯cd机换新激光头

楼主(2022-06-11):
(图片)

网友A:
全新激光头还好找吗

网友:
5碟的cd机?头回见

网友:
212之类的激光头  模拟伺服

网友B:
CD机有一定年份了 不知音质如何

网友:
CD机音质应该不经过压缩的

网友C:
90年代初的好东东!

网友D:
红圈内的3个可调,不知是调整什么用的?

网友:
五碟连放,没啥折腾的必要了

网友:
5碟连放,不错

网友:
5碟的cd机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圈内的3个可调,不知是调整什么用的?

一个调激光功率一个调聚焦偏置一个调fe信号等幅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激光头还好找吗

好找,有国产也有原装的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机有一定年份了 不知音质如何

cd标准就是索尼制定的,音质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年代初的好东东!

是啊,94年的老机器了,除了激光头老化其他状态都非常好

网友:
激光头也未必老化,很多是光路脏了,可以尝试一下蒸馏水清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红圈内的3个可调,不知是调整什么用的?

VR1调整激光头的电流;VR2调整激光头的聚焦;VR3调整E-F信号的平衡。
所以我们能调节的是VR1和VR2,不要调节VR3。

红圈处是激光头的伺服板,如果上面的电解电容失效的话,激光头也会不认碟或读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VR1调整激光头的电流;VR2调整激光头的聚焦;VR3调整E-F信号的平衡。
所以我们能调节的是VR1和VR2,不 ...

老化了,正常能到看暗红的光,这回几乎看不到了,电位器都调到头了

网友:
vcd调过激光头,都黑了调调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