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改造成定时循环充电的方法?要小体积

楼主(2022-06-11):
我手机系统不够人性化,最多设置成30分钟自动锁屏,不能设置永久不息屏,有时候游戏挂机突然自动锁屏很烦。老时不时去点吧又很烦
计划如下:改造下充电线实现如下效果,充电宝和充电器上都能用
假设手机设置成10分钟自动关闭屏幕,那么手机连接上充电器或者充电宝,到9分钟的时候。停止充电几秒,然后又继续充电。这样息屏的时间会重新开始计算。
这样当我想临时保持永久亮屏的时候就不用去设置里调整了,时间不用可调。时间继电器我用过那种放配电箱里面的,块头太大了不方便携带,请问有没有小体积的方案??
最好能集成到充电线上的,不行的话再大点塞到充电宝里也能接受的

网友:
开发选项里不是有充电保持亮屏吗?

网友:
啥牌子的手机哇!居然没有亮屏功能?

网友:
这个想吧不错啊。

网友:
手机应该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现在手机屏幕越来越大,考虑到功耗很多手机系统把息屏时间“永不”移除,为了节能和不发生过热。不是你系统不人性,而是折中考虑。解决办法你可以搜索“屏幕常亮”关键字 下载锁定常亮的app,可以全局常亮和针对某一应用。有能力可以自己修改框架,把这个选项再改出来,或者root后装xp框架,利用里面的模块可以任意操控屏幕亮度 息屏时间 甚至充电时常亮等等~

网友:
静读天下有常亮功能,可以覆盖系统设置,应该是有app可以直接设置常亮的

网友:
建议用软件来解决充电问题,可以试试AccA,不过好像需要root

网友(2022-07-13):
去开发者设置里应该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
冰箱知音,符合要求

网友:
搞个WIFI智能插座就行了,多设置一些定时开关就好了。我家里好多电器都使用智能插座定时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