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植物奶牛豆浆机被坑了,溢出,搞了几天搞不好。

楼主(2022-06-11):
这个东西做工看起来非常棒,就是电路原理是不是设计的有问题。价钱比普通的要贵一倍,但是使用期限全少一倍。本来以为温控器坏了,买个温控器上来一看没有坏。万用表量下来是100k。别的地方也都不能换。有的机器是注重外观,不注重电路。有的机器是注重电路的做工,而不注重电路原理的设计。最重要的是使用时间长的才算唯一检验标准。以后再也不买九阳的了。又贵,电路设计又次,程序设计差到极点,我怀疑是不是?程序里设计一年以后豆浆机自动坏掉,你必须得买新的。

网友:
豆浆机就选润唐,别问我为什么,用了好几年,九阳的电器是什么都制造,但是在设计上,他至少是不怎么样。家里有一个九阳的压面机,当年是顶配,但是在设计上,我觉得他还是有缺陷的。

网友:
溢出不是液位感应器的问题嘛,和温控啥关系?

网友:
我的和你的同系列也是这款植物奶牛的,没怎么用电机烧了,我又自己买了个电机换上了,看来质量确实不行

网友:
你应该检查液位感应部分的电路。

网友A:
九阳的产品以后是不能买了,故障率太高了。我的九阳破壁机,刚出保修期3个月,温度传感器就坏了,好不容易把传感器故障修好,转刀的主轴又漏水了(纯粹是质量问题),售后说只能更换转刀与加热盘总成155元,已订10多天了,还在等这个总成,真闹心。

网友:
溢出的话,查查溢出传感器及相关电路

网友:
九阳的机器已经在我购买电器黑名单内

网友B:
溢出的话不一定是温控坏了一直加热造成的,可以试一下坛友说的检查一下液位感应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溢出的话不一定是温控坏了一直加热造成的,可以试一下坛友说的检查一下液位感应部分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上面大师们讲的都在理一步步慢慢查

网友C:
九阳神功没练成,被美的淘汰了

网友:
可能就是计划性报废吧。

网友:
用的飞利浦,还行

网友:
PT100电阻没怎么大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九阳的产品以后是不能买了,故障率太高了。我的九阳破壁机,刚出保修期3个月,温度传感器就坏了,好不容易 ...

有这钱加点可以换个破壁机了,带加热,可以打浓豆浆,挺细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九阳神功没练成,被美的淘汰了

美的小家电也不咋地,苏泊尔在论坛风评也不行,哎风气这样也没办法

网友:
质量都差不多。

网友:
这些小东西,有时候感觉修起来不太值得了.
当然,能简单修好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来要把九阳的机器放在我购买电器黑名单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