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寻找电容性能测试工具

楼主(2022-06-11):
请问有没有电容的性能测试工具,比如一颗电容,是好的,但是已经用了20年,它的寿命还能有大概多久,损耗是怎样的,上电后它的性能,它与同参数高规格电容的差别是如何的,有没有能测这部分,能把它量化的工具

网友:
有专用的电容表,测试容量,esr等等,也有自制的m328 m644之类的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
有专门电容表卖

网友:
使用数字电桥即可,查看电容容值,D值,Q值可很容易判断电容质量

网友:
高级点用用LCR电桥,但是价格比较贵。普通维修用可以试试一些带电容损耗值的测试仪器,2、300就有交易

网友:
电桥就可以。
国产同惠的做的不错。
有钱的话,安捷伦的还行。

网友:
既然你说电容是好的,估计没啥工具能测出来他还有多长寿命吧。如果能测出来,说明电容某些指标变差了。那电容就不是好的了

网友:
电容的寿命跟使用环境,工作温度关系太大了,谁能光对着一个电容预测寿命,只能现测试好坏,还能不能用

网友:
上电桥吧,比普通电容表提供更详细的指标参数,不过没法预测寿命,原因10楼已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