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手上一个坏的打印扫描机,能不能改成扫描仪

楼主(2022-06-11):
单扫描,不要其他作业

网友:
有紫G的平板扫描,便宜出

网友:
估计困难,主控直接控制的,不和外部交换数据,没办法直接读出来吧,除非自己搞个主控控制扫描部分

网友:
这个要看是什么坏了

网友:
这种机器打印墨盒坏了扫描也不能用

网友:
和电脑连上线,看电脑能不能找到扫描仪?

网友:
如果坏纯打印部分,那扫描还能用,如果坏了电源,接口,主控之类,那基本是废了

网友:
你把打印部分拆除,但是所有检测头都要留着,而且要做好检测,就是让打印机知道机械部件都好,其实已经被你拆掉了,期待你的改造。

网友:
能改成扫描仪,前提是得先掌握这么牛的技术

网友:
不看好,如果改装这么简单,扫描仪也就失去了市场,他们喝西北风去?

网友:
坏的打印扫描机,关键还是看坏的部位,只要不是扫描部分,就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