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0530能不能用1N5819二极管代换?

楼主(2022-06-11):
手头没有MBR0530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反过来就不可以,因为5819电流比0530大一倍

网友:
从参数看,完全可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反过来就不可以,因为5819电流比0530大一倍

多谢

网友:
5819我倒是常用

网友:
ss34 ss54 ss56 贴片常用的。5819不怎么用

网友:
二极管还是比较容易代换的,主要是看电流和耐压是否能够满足,另外还要区分一下普通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主要是看用途,普通应用有时候三者也可以互相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