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再拆修美的热水壶

楼主(2022-06-11):
『X折腾』再拆修美的热水壶
同宿舍的热水壶,不能烧水了,之前有发生底盘短路,装水太多,溢出来导致短路

底盘用万用表测过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在水壶上了

找了一圈,发现接触不良,开关摁下去没有通路

用砂纸打磨,清理触点之后,可以使用了

多少功率都有点不足。。

网友:
这个壶看上去饱经沧桑的样子,成功修复

网友:
已经超过1800W了,足称

网友:
家里多备几个这样的开关备用

网友:
我的美的还没有1年就坏了3到4次,都是免费在售后换的开关

网友:
这种电壶严格控制在水限以下免得向外溢水能延长电壶(开关及元件)寿命

网友:
如今都是奔着一次性使用去设计的,哎

网友:
这种电壶开关容易坏,我的买了不久就坏了,保修点在郊区仓库。结果费了很多时间。

网友:
功率太大,触点有点撑不住

网友:
这种烧水壶,触点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感觉还是底座控制的比较好。

网友:
这个东西的温控器爱坏

网友:
当然要啊,只要人有可能接触到金属部分的电器都要接地啊,除非通体都是塑料的电器,比如电吹风、风扇等等才不用接地。

网友:
又修一个电水壶

网友:
都锈成这样

网友:
现在设计成凸点线圈,再怎么溢出都往外面流

网友:
我办公室的电水壶,底座坏了,我直接把电线接入发热管裸奔....好在是我一个人用,所以,非常放心!

网友:
把漏水进去应该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
不要装超量的水来烧;可以用热熔胶,将底座垫高1-1.5毫米,太高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