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EMI的MOS管25N120在不同应用场景的表现

楼主(2022-06-11):
编辑-Z
根据其应用方式,MOS25N120的主要作用是:
1放大管;
2做高速管;
3电流镜管;
4、做开关

25N120参数描述
型号:25N120
封装:TO-247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VCES):1200V
集电极电流(IC):25A
栅极-发射极电压(VGES):±20V
功耗(PD):310W
G-E漏电流(IGES):±100nA
G-E阈值电压(VGE(th)):7.5V
输出电容(COSS):180pF
脉冲集电极电流(ICM):75A
开启延迟时间(td(on)):60nS
关断延迟时间(td(off)):170nS
MOS管需要设置的大小和电压主要有以下两种:
1、栅长L
2过驱动电压Vgs-Vth

MOS25N120用作放大时,比如运放的输入管,目标是达到更高的增益,所以用作放大MOS管的L要大一些,Vgs-Vth一些。

MOS25N120用作高速管时,如低噪声放大器、压控振荡器、混频器等射频电路,其目标是追求高速,其结论与放大管截然相反。为提高电路速度,MOS管应取最小的工艺L和较大的Vgs-Vth。因为L越大,MOS管的寄生电容就越大,影响管子的高速性能。

MOS25N120用作电流镜管时,其目标是实现电流的精确复制。因为电流复制是静态信号,不需要速度,所以MOS管的L要大一些,因为MOS管的L越大,MOS管的厄利效应越小,电流复制就会越准确。同时需要注意当前电流镜对的Vds是否相等一个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管,Vds相同,L较大,可以很好的实现电流复制。

MOS25N120用作开关管时,漏源电压Vds很小,MOST工作在线性区。在这个区域,MOST晶体管实际上是一个小电阻,提供线性伏安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