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佰维固态 打标三星颗粒 惠普盖标主控 开卡求助 没有匹配固件

楼主(2022-06-11):
收了张比较奇怪的板子,大佬们看图。惠普盖标的主控,佰维丝印颗粒。

识别主控SM2258AA,颗粒ID:EC5C98AF84CD

ID查了一下,三星的SSV6, 不知道查的准不。显示支持主控应该是2259XT,

短接后正常1024M, 用2258XT和2259XT的工具都能识别,但是都没有匹配固件,颗粒列表没有找到对应ID.
大佬们给看看这个主控应该是那个?有没有固件分享一个,非常感谢。
或者这玩意儿上U盘板子哪个主控能开出来,,,

网友A:
这个三星SSV6的颗粒,理论上应该要59XT才有固件能开,不知道bw啥骚操作定制了58xt的固件?如果这玩意贴59xt或者as2258的话随便开,58xt的话可以考虑套SSV5的固件魔改强开,理论上只能开PSLC mode

网友:
U盘主控的话是别想了,SV5都没有,SV6更没有了,祭出FC1179和CB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星SSV6的颗粒,理论上应该要59XT才有固件能开,不知道bw啥骚操作定制了58xt的固件?如果这玩意贴59xt ...

大佬这个用59可以识别的。需要用哪个版本的?能发一下吗?我手头的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星SSV6的颗粒,理论上应该要59XT才有固件能开,不知道bw啥骚操作定制了58xt的固件?如果这玩意贴59xt ...

as2258也有三星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2258也有三星固件了?

一直都有,不公开而已,SV3 4 5 6都能开,SV2不知道,反正我没有,就算有我都是塞58XT,通杀SSV T 1di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用59可以识别的。需要用哪个版本的?能发一下吗?我手头的都不行。 ...

显然不公开的固件,寄开可以,但是需要你自己换个59xt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不公开的固件,寄开可以,但是需要你自己换个59xt的主控

那算了大佬,不值当的…留着吃灰吧,非常感谢。

网友C:
读取识别V5 这个固件并没有流出来
如果只是不能格式化,清零后就能正常用了而且跑圈能过
如果长忙尝试diskpart clean 在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取识别V5 这个固件并没有流出来
如果只是不能格式化,清零后就能正常用了而且跑圈能过
如果长忙尝试di ...

直接不认盘的,没有固件就算了。U盘也有不少了。先留着吧。暂时没啥想法了…

网友D(2022-09-26):
国产浪潮的也是一模一样,坏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浪潮的也是一模一样,坏块多

兄弟,你这是啥主控?丝印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是啥主控?丝印看不清楚

2259xt

网友(2022-11-29):
SSV6有支持的优盘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取识别V5 这个固件并没有流出来
如果只是不能格式化,清零后就能正常用了而且跑圈能过
如果长忙尝试di ...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识别,不能格式化,不能编辑,请问怎么清除,用开卡工具吗?怎么设置

网友:
你好,我也有一块HP的一模一样,现在没法格式化了,没有固件的情况怎么才能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然不公开的固件,寄开可以,但是需要你自己换个59xt的主控

大佬教,没有固件能清除设置让可以格式化吗?应该是有坏块然后不让格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