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的VC98A+这款表怎么样,精度够高吗?

楼主(2022-06-11):
胜利的这个表用起来怎么样?精度够高吗?我只找到了这一篇评测,但是具体怎么样我不是很懂。顺便问一下日置的DT4256怎么样,如果只能拥有一块表的话这两款推荐哪个?胜利98A+https://lygte-info.dk/review/DMMVictor%2098A%20UK.html

网友A:
全网也没有见过有人用过这块表,不过胜利的高端表也就那几个型号,98a+,189,189a三个,差能差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网也没有见过有人用过这块表,不过胜利的高端表也就那几个型号,98a+,189,189a三个,差能差到哪里去? ...

不过能有个实际操作的视频看一下还是比较好,毕竟看参数还不错,不知道实际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B:
去看看论坛  “我是不会修”发的帖子:[手持表] 胜利98A 高端低配型万用表拆机测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813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论坛  “我是不会修”发的帖子:[手持表] 胜利98A 高端低配型万用表拆机测评
https://www.mydigit ...

已经看见了,谢谢

网友:
看着不错,使用感受估计还不如300多块的ut61e+,,,

网友:
日置4256我发过测评,你可以看一下,总体来说跟1115/117差不多的东西,最受不了的是4256各种哔哔叫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643-1-1.html

网友:
没有98a+
189的话除了换挡慢些,其他方面感觉都不错

网友:
胜利似乎不做快表,他家精度高的表都会显示刷新很慢,测个电阻稳定要3S以上很常见。98A+是22000字,比98A要高出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