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空调遥控器,原配与再配的差距实拍

楼主(2022-06-11):
天气炎热,空调也要启动使用了。忽然发现遥控器不起作用,匆忙下载手机软件使用。闲着没事,拆开看个究竟。。。。。。。。。。。。

原装遥控器拆开图

楼主:
内部区别环是非常的大,具体看图

楼主:
原装与后续的区别换是比较明显,不用我介绍,大家自己看。

网友:
新的做工好

网友:
不知道实际遥控效果哪个更灵敏。

网友:
原装的肯定好,要不怎么卖的那么贵呢

网友:
看着再配的质量好得多

网友:
你这图片也没有标哪个是原配啊!!!!

网友:
右边的更简洁,估计右边是后配的吧?用起来有区别吗?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没有可比性

网友:
左边的是原装的,2002年版本的,按键触点是金属的,右边的是2018年版本,按键触点是碳膜的,底板材质也不太好。
把原装的修修,应该没问题,换一下晶振试试

网友:
肯定成本差很多

网友:
美的可能进了一车皮的NEC方案,原装遥控器都用NEC的,相信这个原装的胶下面也是。
应该都是一个通用版,美的空调型号太多了,就是固件改改,按键改改,蒙皮改改。原装的除了功能,还更省电,后配的淘宝5到10块一个,就是电池用起来快

网友:
原装的肯定好

网友:
能用就行,要求不要太高了.

网友:
用手机遥控也可以

网友: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网友:
希望越改越好。

网友:
电池漏液就看出哪个好了。
原装的按键金属盘易腐蚀,后配的基本没事

网友:
后配的也是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