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夏天停车时,车内温度高,CC-USB4车充没有输出?

楼主(2022-06-11):
一个四口USB车充,带蓝色电源指示灯,夏天停车时,车内温度很高,上车启动,开车充开关,给行车记录仪供电,蓝色电源指示灯闪几下就灭,车充没有输出,拔掉USB插头,蓝色电源指示灯不亮,一样无输出,待过开冷气一会,蓝色电源指示灯才亮,这时才有输出。是不是温度高,电路板带温度保护?那个零件?还是电容 问题?求老师傅指点。

加了个开关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看到usb的连接口有点发黑,有可能虚焊

楼主:
补过焊,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A:
4204加个散热就好了

网友:
这个车充的用料还是不少的,就是电流有点小了

网友:
车充工艺不错,打开4口USB小盒子看看

网友:
做工不错,插得牢,现在出的两个圆点的接触面根本插不好。

网友:
试一下就可以了实践出真知
例如:高温测试,不通电,降温,测试恢复,保持通电,加温,输出停了,判断,是温度保护造成

网友B:
简单,用烙铁挨个碰

网友:
用烙铁挨个碰这个方法不错,能够发现热稳定有问题的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过焊,问题还是一样。

应该是芯片有温度保护功能,温度过高,自动保护。
我有一个就是夏季充电时,会开启自动保护,降低输出电流,本来是2.1A输出,高温时自动降为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用烙铁挨个碰

在车上检查不方便,能否用12V的电源适配器供电车充,再用烙铁碰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04加个散热就好了

不是车充工作热而停止输出,而是夏天晒热整车,车内温度达(40--50度),加4204铝散热片,一样晒热40--50度,要等凉回30度以下,才有输出。

网友:
这款车充做工很不错哦!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车上检查不方便,能否用12V的电源适配器供电车充,再用烙铁碰来检查? ...

可以的,外接一个12伏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长的保险丝

楼主:
分别用铬铁,风筒加温UC3843AL和LM358L两8脚电源IC及4204和电容及其他到50多度(未敢加得太高,怕电容爆)未见断电,USB插口小盒子也敲开,里面有块小电路板,有几个贴片电阻和指示灯。只能作罢,重新装好。这时在网上又看到NTC热敏电阻 ,莫非是上图中的黄色热敏电阻元件作怪?如果是,能不能去掉或加一个固定电阻代替?等下次有闲心再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