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你有没有捅错SIM卡槽的经历?MIC孔很受伤

楼主(2022-06-11):
问题来了,会把手机麦克风捅坏吗?

网友:
促进消费

网友:
并不会捅坏

网友:
这设计也是脑残

网友:
老司机了
LZ单身吧

网友:
会,还有捅坏屏的,

网友:
这个设计有问题,换我来操作,也会弄错的。

网友:
MIC孔稍微做大一点点也不会错啊!设计有问题!

网友:
MIC空是折角的,随便捅,只是把防尘网捅破而已

网友:
注意位置,错了出不来的

网友:
设计的时候是防捅的

网友:
确实是脑残设计

网友:
mic一般不会受伤,但是会影响防水性能,因为都是用的微机电mic,平贴到板子上的,通过橡胶堵90度旋转后怼到手机拾音孔上~

网友:
捅错过,但及时发现没把mic捅坏

网友:
经常捅错,里面是转角设计,一般捅不到mic的

网友:
有过,但是挺少的,一般都不会,也不容易捅坏。

网友:
有时候两个孔一样,容易中招

网友:
目测进去有1公分了吧

网友:
不但捅错过,还把螺丝怼进去过

网友:
现在mic很多是硅芯片的,不是振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