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vmcc-2201便携式新能源充电器,充电头输出怎么测

楼主(2022-06-11):
便携式交流充电盒型号NEVMCC-2201-B拆解维修,客户的收多少好,话说充电头输出怎么测

网友A:
这就是220V加充电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220V加充电控制

220v满足什么样条件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满足什么样条件输出电压

车身识别电阻

网友B:
CP对PE地接翼1K电阻。。CP上有1KHZ 占空比为10% 20%的方波信号,告诉车载ACDC 是交流便携充电器16A的,还是固定32A的桩

网友B:
引用 网友B:
CP对PE地接翼1K电阻。。CP上有1KHZ 占空比为10% 20%的方波信号,告诉车载ACDC 是交流便携充电器16A的,还是 ...

要简单输出220V就只要在CP端对地接一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简单输出220V就只要在CP端对地接一电阻即可

大佬我明天试试,今天短接这两个试了半天没出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明天试试,今天短接这两个试了半天没出输出,

电阻值多少忘记了。7年前玩的东西, 不会超过10K。或者用电位器试把,肯定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