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能源汽车充电头怎么测电压确定好坏

楼主(2022-06-11):
请问怎么测,只测得了小孔12v电压

网友A:
正规的充电枪,要插到车上,才会有220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充电枪,要插到车上,才会有220v输出。

启动条件是什么

楼主:
拆开后,看到上面是个按钮经包裹这芯片的线去了地和小的孔,红线回到主板,推测这两个应该接起来或者给一定电压符合并且手按压触发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后,看到上面是个按钮经包裹这芯片的线去了地和小的孔,红线回到主板,推测这两个应该接起来或者给一定 ...

两小孔接1K的电阻才会有输出吧。

楼主: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关注一下,毕竟新能源是未来的趋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条件是什么

可以按照充电桩取电器的电路原理来测试。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33420548406606285.html
正规的充电桩,内部有接触器,满足条件才会闭合接触器。

有的不正规的,没有接触器,枪头上始终有220v电。

网友:
有充电握手信号

网友:
有充电模块卖

网友:
有电压和PWM波形检测,参见《GBT 20234.2》

网友:
电还是原来的电,为啥就要叫新能源呢

网友:
有专门的的新能源测试盒设备,这种是属于特高压还是别乱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