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光照摇头草,没有想到里面零件有十来个。。。

楼主(2022-06-11):
花朵没有了,只有叶子了,所以成摇头草了。。。

简单拆开,里面竟然还有牛屎芯片控制

太阳能板。

电磁线圈

叶子,只有一块是磁铁,其余是配重块,磁铁不吸的,锌合金?

测量了下,太阳能板有2V 左右的输出

然后 电磁线圈断开后那里有0.5-0.2V 左右的电压变化

这玩意也算是个小发明吧,
就是太容易被抄袭仿制了。

网友:
小时候亲戚从广州带个一个财神爷,手上扇子可以一直扇,好奇拆开看,里面和您的这个类似,但是只有线圈和磁铁。我现在这么穷,估计就是当时不小心拆坏他导致的。

网友:
光伏哈哈新能源

网友:
是“电磁铁”,按一定震荡脉冲控制电磁铁,形成来回摇摆。

网友:
拆了,装不回去了

网友:
这个内部结构有点技巧

网友:
和我一样,把中间给掰了。

网友:
电磁铁然后同性相斥吗?

网友:
谢谢分享,有秋千那种吗

网友:
流行了好长时间

网友:
没想到里面这么复杂

网友:
招财猫,也是这原理,构造也差不多,挺复杂的,线圈复杂,线太细,千万别碰断,重绕不易。

网友:
设计 的挺巧妙

网友:
这种设计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
这种设计最简单,也是算比较耐用了。

网友:
为高科技玩具赞一个

网友:
构思很是精巧,我以为里面有个电机呢

网友:
光电池供电的装饰品,类似招财猫,招手财神等等

网友:
与刷步器一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