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揭秘小米智能指纹门锁的迷宫电池盒

楼主(2022-06-11):
据说,小米智能指纹锁采用8节5号1.5v电池(4主电源+4备用电源),从外观看,电池盒采用8节并排平铺的放置方式,但从电池盒的电极测量,电池并非有规律连接,不敢大意,只好把锁打开,从电池盒背面、侧面观察,才揭开这个迷宫电池盒的连接方式。

1,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分别是电池盒的上面四个及下面四个,每组6v;
2,每组均将正极第一个放在第四个后面,好像迷宫一样,不知小米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什么?不给改装电池?

3,一组连接线为黑白线,黑为负极,白为正极;另一组连接线为蓝红线,蓝线为负极,红线为正极。
最后,问个问题,不知能不能改为锂电池供电?

网友A:
哈哈,快超过电动车了

网友B:
4个电池可以用1年,这么多可以续航多久?

网友C:
我的用了一年半还没换过电池

网友:
好威武的电池,能用挺长时间吧

网友D:
电池消耗也多了点

网友:
已买2个智能锁1S了,正常用8个电池能用2年

网友:
都差不多这样排。。。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充电锂电池

网友F:
这个排法不是最正常的排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快超过电动车了

你是说哪方面超过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电池可以用1年,这么多可以续航多久?

这8节已经用了两年五个月了,现在还是显示电量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用了一年半还没换过电池

是的,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充电锂电池

好像小米后来的pro及刚出的都开始用锂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排法不是最正常的排法吗?

排法正常,但连法不正常。正常应该是相邻的两个电池相连,最后取第一个的正极和第四个的负极。
它这个,比如第一组,是取第三个的负极和第四个的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消耗也多了点

确实,应该上锂电环保

网友:
正负都是错开的,并没有正负极都在一个方向,说明还是传统设计。现在很多电池消耗大户都是正负都在同一个方向。
我猜只是为了线束集中走线方便,毕竟内部空间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充电锂电池

并非所有的电器都适合用锂电,比如这种附近没有电源不好充电的(用充电宝充电不是所有人家里都有)。
+考虑到锂电池坏了更换不便问题
+碱性电池的放电特性决定了不会马上没电,不至于突然低电保护不能开门+后期电池更换成本转移的
+拉动电池耗材产业

网友:
提示更换电池,是备用电池还能继续工作一年,还是说备用电池也没电了,完全更换所有电池? 为什么要叫 备用电池 ?

网友:
如果要换电池的话应该8个一起换
放个一两年备用电池也会有问题的这种东西建议不要瞎改动,万一开不了门你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