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ICTOR 98A 高端低配型万用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2-06-11):
胜利98A属于胜利中高端系列的万用表!首先售价比较高,其次,也算有点堆料!但是,这款万用表无论手感还是使用体验都相当差劲,感觉性能比较低配!
首先,用料来说,典型的胜利特色的软胶外套,但是,内壳摸起来塑料感太强了!显得非常低端,按键上的印字已经全部磨掉了,无奈打印了贴纸!转盘旷量比较大,档位不清晰,总感觉没转到位。这个表外形上有福禄克187/189的影子!
主板用料做工还算扎实,毕竟定位高端,做的比较复杂!单片机+9721芯片,这组合堪称败笔,实在不理解为啥选9721,测量太慢了!
开机经常无法开机,要反复试很多次!不清楚是二手表有故障还是设计问题!
校准采用软件校准,还算方便!4000计数的三位半表,校准后精度也可以!
蜂鸣档,短接一秒钟后才响!刷新了我接触的万用表的新记录了!一秒钟对蜂鸣档来说好漫长的时间!
二极管档也没声音提醒!二极管档开路电压1.68V,最大显示1V,这太鸡肋了!
这表从头到尾我就没发现多少优点!对胜利万用表真的一点信心没有了!

楼主:
直流电压档校准后精度不错!校准再仔细点,可能还能再完美点!这样我觉得也还可以!
交流电压档貌似比较弱,反复校准了两三次,都不太理想,就不展示了,貌似没有真有效值?频响都懒得测了!

楼主:
电阻档和电容档没校准,原始精度!这两个档位慢的要死!

楼主:
电流档和温度档也没校准! 直流电流精度还合格吧!温度档有点误差了!温度档支持热电偶和热电阻

网友:
如果把98A的型号那部分遮挡,猛地一看,真以为是F187。

网友A:
大佬有没有98A+这个型号,想看看,谢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8102-1-1.html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的表,却是9721。
知道这表了。
我稀饭86E。
感谢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有没有98A+这个型号,想看看,谢谢

我没有,这个98A也是网友寄给我测试的,98A+过几天网友会发帖。

网友:
期待大佬上视频啊,全网也很难找到98a的买家,就更不要说评测了,胜利真是操蛋啊,187 189的仿制外形,里面却是17b的芯片,骚操作啊,而且官方网站也找不到联机软件的下载链接,这家伙搞的

网友:
留意98A+好久了,静待相关测评。有的反应做工不错。

网友:
胜利的表质量一般呀!我的DT890C+没用几次就死了

网友:
坑爹的转换开关

网友:
表质量一般

网友(2024-08-23):
现在推出的  Victor 98A+ 98C+ 不知道使用体验如何?

https://mp.weixin.qq.com/s/jrRbRwxeWVptT1OUiwHNbw

网友:
找到一个98A 98A+ 老款的评说

胜利高端万用表VC98A VC98A+系列—最便宜的“巡洋舰”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z4y1j7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