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威领150摩托车更换气门导管

楼主(2022-06-11):
车为五羊本田威领150,前些天换过套缸,用棉签从火花塞伸入,还是有油。无论再累也想根治这烦人的少机油,宝上购气门导管(这次不是王羊木田,上次在闲鱼上购套缸时问石家庄那鬼是否原厂,答是原厂才下的单,闲鱼上被那鬼坑爹一回)。旧货站7元淘的电动板手(扳手5元,电池2元)的功劳,拆装省力。也不知这次换气门导管后还会不会少机油,还望大神些指点迷津。哎,真不想动它,但也真不想少机油,说多都是累,明早继续,上图片了。

楼主:
曲轴箱通气管到空滤很干燥无机油,到底机从那串入燃烧室,活塞装配也无问题呀,看来摩托车少机油对于像这种不专业的要够喝一壶。

网友:
不懂这是作什么的

楼主:
换摩托车气门导管,宝上借的这几张图应该明白了,排气管是安装在这气缸头上的。换后不知还会不会少机油。

网友A:
我感觉撸主可能又交学费了,按理说原厂正品是不会上那种山寨防伪网站的...

网友B:
看似简单的问题…缺非常难解决,少机油问题一般都是缸套,活塞磨损。还有气缸有隐裂纹,发动后膨胀会漏,还有就是气门密封圈等等。需要很仔细的检查,需要有耐心。希望楼主能早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撸主可能又交学费了,按理说原厂正品是不会上那种山寨防伪网站的...

对头,最后把车搞报废,明天装好后再不想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简单的问题…缺非常难解决,少机油问题一般都是缸套,活塞磨损。还有气缸有隐裂纹,发动后膨胀会漏,还 ...

前些时间换了新套缸活塞活塞环,气门活封后,活塞顶部还是有机油,这次换气门导管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些时间换了新套缸活塞活塞环,气门活封后,活塞顶部还是有机油,这次换气门导管试下。 ...

还有串机油现象,那么重点应该在气缸部分,实在不行就出必杀计,气缸部分整套换,包含缸垫子。

网友C:
活塞环装配时冲口了和气门油封老化都会造成上述问题,而且换导管也不是你这样蛮干啊,缸头预热了没有,蛮干缸头如过热会造成导管脱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活塞环装配时冲口了和气门油封老化都会造成上述问题,而且换导管也不是你这样蛮干啊,缸头预热了没有,蛮干 ...

好像有专有名词…热挤压技术。不知道对不对,10多年没碰摩托车了,说实话也买不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串机油现象,那么重点应该在气缸部分,实在不行就出必杀计,气缸部分整套换,包含缸垫子。 ...

换了,前几天气缸部分全换新,缸套,活塞与环,两缸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塞环装配时冲口了和气门油封老化都会造成上述问题,而且换导管也不是你这样蛮干啊,缸头预热了没有,蛮干 ...

活塞环囗都错开的,前几天气门油封已换新,气门导管装时抹了些机油。

网友:
这还真是个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专有名词…热挤压技术。不知道对不对,10多年没碰摩托车了,说实话也买不起了。 ...

2008年买了新车五羊本田125F顶杆机,五千多,骑了13个年头都不烧机油。现在全电喷摩托车八九千,附近代步买的二手威领150(1200元),看来买二手摩托车车不省心,长途用四轮。现在油价逼进10元大关,骑两轮的多些,也方便,电骑车又骑不惯。

网友:
  这个不懂帮顶,今天开摩托车差点给水淹没,盖过排气管了,加不起油门

楼主:
组装完成,地上一片狼藉,车很好发动,观察些时间看还会少机油不。

网友D:
我也喜欢骑摩托车,买的是电喷的,也算是圆了年少时的梦想吧!

网友:
可能是活塞环油环气环的错口问题。。错口不要对准活塞销。。要成X形45度错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喜欢骑摩托车,买的是电喷的,也算是圆了年少时的梦想吧!

现在摩托车新车都是电喷,化油器摩托车车管所不给上户,听别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