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蓝宝石HD7850 装上驱动就死机,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06-11):
请教各位大神,蓝宝石HD7850 装上驱动就死机,是什么情况?

网友:
老卡修改的吧?

网友:
显存或核心虚焊可能性较大

网友:
要是用久了估计是虚焊

网友A:
我有一台笔电,
也是一装上驱动,
就黑屏或花屏,
后来才发现,
是换导热硅脂时,
散热铜管模块,
沒有装到位的关系,
重新安装到位,
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笔电,
也是一装上驱动,
就黑屏或花屏,

你这个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
2个情况,1,热量太高。2,显卡虚焊,3,DDR虚焊。

网友:
楼主,你用显存测试软件看看?

网友:
核心虚焊可能性较大,用软件降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散热不好造成的?

是的,
一开始以为是,
独显芯片或显存虚焊,
无法挽救了,
放了一个多月后,
某天,突然觉得不死心,
又拿出来重新安装,
铜管及散热模块,
结果一切都好了。

网友:
装低版本驱动试试

网友:
可能是虚焊了,毕竟这么久的卡了

网友:
换到别的机上试下

网友(2023-01-18):
核心虚焊的面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