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肋的极路由3,拆机并刷各种固件对比

楼主(2022-06-11):
翻出一个老路由器
极路由官网已经不能升级了,这个只能拆开自己折腾了
一个WAN口,两个LAN口,还有TF卡和USB口
拆下螺丝
抽出主板
背面光光
电源部分
主控
联发科的MT7620A是一款SOC芯片,也就是常说的的“片上系统”,顾名思义,这款芯片集成了CPU、Baseband、Radio等功能。通俗点讲,这要给这款芯片加上一些外围电路,就很方便的设计一款无线路由出来,来自MTK,成本低,功能全。这也是联发科一直讲的Turn Key的思路。
主控频率为580MHz,支持2.4GHz无线控制器和以太网交换机,MIMO信号多入多出、300M传输速率、20/40MHz频段支持、WPA2加密、QoS智能流控、多SSID等多功能。扩展能力也不错,支持USB、PCI-E接口等。对于第三方固件的支持也不错,可以刷入OpenWRT、Padavan、PandoraBox等固件。
而5G方面采用的是联发科的MT7612EN,该芯片是一款高度整合式Wi-Fi单芯片,内置了一个2×2双频无线局域网的无线。支持866 Mbps PHY速率。它完全符合IEEE 802.11ac标准,提供高标准而功能丰富的无线连接,并可从更远的距离提供可靠稳定、具成本效益的处理能力。优化的射频架构及基频算法带来卓越的效能表现,以及可靠而低功耗的处理能力。它的智能型媒介访问控制 (MAC) 设计采用效率极高的直接内存访问 (DMA) 引擎,亦配备可减轻主处理器负荷的硬件信息处理加速器
存储
W25Q128FVSG 华邦品牌 16MB
W25Q128FV(128M-bit/16M-Byte)串行闪存提供了远超普通串行闪存器件的灵活性和性能,采用 2.7V 至 3.6V 单电源供电,工作电流消耗低至 4mA,断电时电流消耗低至 1μA
NT5TU64M16HG-AC 南亚科技 1Gb SDRAM  128MB
Nanya Technology 是台湾大电子生产商之一,建立于1995年,主要为一些国际大品牌制作内存等一系列电脑硬件产品。
无线有线
SE2576L
是一款高功率 802.11bgn WLAN 功率放大器模块,
SiGe半导体公司现推出2.4GHz无线LAN功率放大器(PA)模块,是尺寸小且效率高的功率放大器,发射功率为26dBm。SE2576L主要针对需要大射频(RF)发射功率的网络应用,提供功率放大器、功率检测器、参考电压发生器和输入匹配功能。
SE2576L采用硅锗工艺制造,该技术与标准硅工艺基本相同,热导性达到了砷化镓(GaAs)器件的三倍,集成了输入匹配电路和外部输出匹配电路,可以针对5V、26dBm的工作条件调节负载线,
RTL8211E
TL8211E是Realtek瑞昱推出的一款高集成的以太网收发器,它符合10Base-T,100Base-TX和1000Base-T IEEE802.3标准,可以通过CAT 5 UTP电缆及CAT 3 UTP电缆传输和接收以太网数据包所需的所有物理层功能。该芯片在网络通信中属于物理层,用于MAC与PHY之间的数据通信。主要应用于网络接口适配器,网络集线器,网关以及一些嵌入式设备当中。
千兆网络变压器

以下为资料,不要误点到哦!!

下面刷机
极路由3端口配置很是奇葩,一个千兆口两个百兆口官方固件设置LAN是千兆口,WAN是百兆口,这个路由的5G无线是MT7612E,2T2R,866M,对应百兆WAN口,完全就是浪费资源。
如果家里宽带是100M以上,就很不合适了。换路由?不,改端口
可以通过刷第三方固件,更改网口的配置;也可以使用现成的,极路由B50的固件,其默认千兆口是WAN。
原来都是通过云插件开启调试模式或者安装vsftpd,但极路由云服务已经无法访问云平台倒闭,只能通过其免插件离线ROOT方法方式进行了。http://www.hiwifi.wtf/
说明一下,没有root过的新版本极路由3,ROOT,只要临时开启ssh就可以刷入BREED。
一、准备
2、极路由B50的固件:官网已打开不了。
3、工具软件:WinSCP和putty
WinSCP要行安装

二、开SSH
电脑连接到路由的LAN口,最好是黄色的口,以后会省很多事的,IP自动获取;
路由WAN连接到公网;
第一步:电脑上用浏览器打开:www.hiwifi.wtf
第二步:点获取 locad token ;实际打开http://192.168.199.1/local-ssh/
第三步:点获取 uuid ;实际打开http://192.168.199.1/cgi-bin/turbo/proxy/router_info需要 CTRL+F 查找 uuid 字串
不明白看下图
第四步:将第二步和第三步得到的local token和uuid值填到填入第一步对应的框内,提交可获取到clond token
第五步clond token值复制到第步开启调试工具的对应框中,点提交,
就会出现开启22端口的提示,出错了就多试几次
注意:一是重新获取 locad token要刷新一个网页,因为locad token是会变的,所以重试时要做第二步、第四步、第五步,直到成功。二是SSH的开启是有时限的,过几分钟是会关闭的。也可以在后面进行永久开启。三是如果老是不成功,可以重置路由后再从头来。

三、刷入BREED并备份
第一步:上传breed文件到路由器
使用 Winscp 连接路由器。
协议:SCP;
端口:22;
主机名:192.168.199.1(极路由默认都是这个);
用户名:root;密码 :你的后台密码(重置后就是admin);
登陆成功后进入 /tmp 目录,将BREED固件breed-mt7620-hiwifi-hc5861.bin上传到这个目录。(切记,如果选错文件会造成变砖的后果)
第二步:刷写breed文件
运行 Putty,账号密码端口与上述相同,登录成功后会出现 Hiwifi 图案。
然后执行mtd-r write/tmp/breed-mt7620-hiwifi-hc5861.bin u-boot,可以复制这串命令后,在 Putty 里右键即可粘贴进去。
然后耐心等待路由器重启成功,大概需要两三分钟。

四、刷入B50固件
拔掉路由器电源,按住路由器reset 后插上电源,5~10秒后松开。
等路由器完全启动后,连接192.168.1.1,进入breed web恢复控制台:
先备份原固件:
固件更新,选择固件 ,这里我选择了B50-sysupgrade-20170907-6aa5b8eb.bin,上传。
确认一次后等待路由重启

五、重新接网线,测试
路由重启完成后,要将红色的千兆LAN作为WAN口使用
电脑自动获取IP
登录路由,依然使用极路由的默认密码
这时多了一项
测试一下
千兆可以使用了
六、前在说的永久开启SSH,是在刷入BREED前,使用Putty登录后,输入命令:
cd /overlay/etc/rc.d
ln -s ../init/dropbear
Reboot
路由重启一次,但SSH已打开了。

楼下将刷入各种固件测试

楼主:
欢迎来到本层楼,将继续刷入各固件测试基本情况
笔记本较老,100M的网卡,速度为

无线网卡是150M的,速度为

手机5G连接,433M的,速度为

以下用手机对比
极路由的B50固件
极3 与 B50 拥有相同的硬件,B50 是千兆 wan 口,极3却是百兆 wan 口 ,极3 刷上 B50 的固件,千兆 lan 口就会自动成为 wan 口,刷机之后直接把互联网网线插进千兆口即可
先刷版本为1.4.11.210的

这些都是浮云了

千兆多一个选项

速度

这个版本不知是没有刷好,还是有问题,手机5G显示86M,速度也上不去

有时200M,速度

换1.4.6.1945版本

版本

手机5G,433——速度

GEE3P
极路由3Pro刷机固件1.2.5 官方最新完整版
百兆WAN(蓝)口

手机5G

手机2.4G

HC5861
WAN口为红色的千兆口。USB和SD卡均工作正常。

手机5G,433M

lede

LAN1:黄口
LAN5:红口
WAN:蓝口

可以自己修改网口,将千兆口改为WAN口
千兆WAN下,手机5G,433M

openwrt

反应较慢

无线要开启
似乎只有2.4G  速度为72M
在“Netword”--“Switch”中
LAN1:黄口
WAN:蓝口
没有找到红口对应的LAN

放弃
手机速度

PandoraBox
网口没有改变
LAN1:黄口
LAN5:红口
WAN:蓝口

未改网口前,手机5G,433M

网络—交换机- LAN5口 和WAN 口互换,就可以把互联网网线插入红色的千兆口了上网了。

千兆WAN时,手机5G,433M

ASUS
华硕帮极路由养老,没有什么多余的功能,千兆网可以使用。

由于和我的上级路由相同了,所以登录不了

在手机端修改

版本

手机管理

手机5G,433M

Padavan
网口没有改——百兆速度,不会改

版本

可以手动进行升级

WAN:蓝色口
LAN1:黄色口
LAN4:红色口
LAN4连接为100M速度

手机没有测试

以上所有懒人可移步下载
工具及固件
谢谢观赏!!
祝各位坛友周末快乐!

网友:
螃蟹那个是交换机...

网友:
楼主又做教程了

这个路由2.4有功放,还阔以

网友A:
大神极路由S1可以刷吗?

网友:
刷PADAVAN固件后,设为AP模式,然后网线插原本的千兆口,不用改WAN口,这样应该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极路由S1可以刷吗?

可以刷
不知有没有千兆口,没有的话,刷了意义不大

网友B:
个人感觉Padavan 最稳定,我各种开服务,各种下载,都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这么多图,俺的手机已卡死,大神赔我一个新路由

网友:
老铁,.给你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Padavan 最稳定,我各种开服务,各种下载,都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

老毛子固件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在倒闭前申请解锁了,并刷了官方B50的固件,千兆LAN口变千兆WAN,放在亲戚家用,很稳定,手机APP还能联网的时候能远程重启解决网络问题,现在app早停了。极路由和斐讯一样,不好好做产品,后面都在玩金融把自己玩死了

网友:
我的两台极4增强都刷Padavan了,现在当AP用听好的。ssid和密码都是一样,开KV。

网友:
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刷
不知有没有千兆口,没有的话,刷了意义不大

这个是百兆单频,极路由2是百兆双频

网友:
很复杂,很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来到本层楼,将继续刷入各固件测试基本情况
笔记本较老,100M的网卡,速度为

能不能把其他的口网变换成千兆,从螃蟹交换机飞线出来改成千兆。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 可惜没用极路由了

网友:
极路由的公司没了好久了,服务也停了,我有一个极1s好久也没用了

网友:
LAN口改WAN口不错,感谢分享,研究一下我的HG6821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