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次拆修大有5262-li锂电钻,完美修复扭矩调节功能

楼主(2022-06-11):
前几天发帖拆修了大有锂电钻,因更换的6个圆头柱长度和头部不是特别圆,导致扭矩调节装置修复的不是很完美,经几位坛友指导,又购买了一些圆头柱销,但标准件中4mm直径的最短长度还是5mm,收货后,要经过打磨的短一点,才能完美修复。我找人用线切割切割成4mm长,再次拆开锂电钻的变速和扭矩调节部分,最终完美修复这把大有锂电钻。

用百得电动螺丝刀拆开大有锂电钻,留个合影,百得电动螺丝刀没有扭矩调节装置,另外输出扭矩也比较小

对比一下,左一是磨损的圆头柱,左二是上次购买的圆柱销5mm长,右二是这次购买的圆头柱销5mm长,右一是经过加工改短的圆头柱销4mm长

6个加工好的圆头柱销合影,4mm长

圆头柱销和上次自己磨的柱销对比图。

经过这次替换后,完美修复大有锂电钻的扭矩调节功能,开动电钻时1-14档可以用手抓住,变速系统自动打滑,15-17档,用手抓不住。

总结:大有锂电钻的扭矩调节装置主要靠这6个圆头柱来实现动力输出的,相当于一个离合器,这6个圆头柱的长度影响输出扭矩调节,厂家原装的长度应该是3.5-4mm长,有此类锂电钻扭矩输出档位打滑影响正常使用的朋友,可以通过更换这6个圆头柱来维修自己的锂电钻,其它品牌也是类似原理,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好锂电钻

网友B:
终于达到原厂效果了

网友C:
我的是4毫米钢珠,国产货!

网友:
恭喜楼主完美修复

网友D:
恭喜楼主完美修复电钻

网友:
还是圆头销好用

网友E:
4楼说的,用4MM的钢珠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好锂电钻

谢谢,同喜同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达到原厂效果了

是的,说到底,还是长度起主要作用,圆形柱头起导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4楼说的,用4MM的钢珠应该也可以

具体用圆柱还是圆珠要根据具体的锂电钻型号而定,原理近似

网友:
原理是什么,拆开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完美修复电钻

谢谢,这也是在坛友的热心提醒下,又一次实践拆修,完美修复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4毫米钢珠,国产货!

可以试试自润滑陶瓷滚珠,能应付润滑脂变干问题。

网友:
这下完美了

网友:
对力矩的调节作用很大程度决定于圆头柱后面的弹力装置,对于一根粗弹簧(通常配6个钢珠)的通常不太灵便,那种6个弹簧的比较管用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