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块即将寿终的硬盘,大家看看还能用多久

楼主(2022-06-11):
一块250G的希捷硬盘,大概10年前的货了,5年前从一台基本一天开12小时+的POS上出故障拆下来的,到手通电时间2W小时+,
本来是该进回收站的货色了,检查发现只有一个C5,然后低格一遍以后C5消失,增加了1个05和C4
扫描几次以后挺稳定,装我台式机上当备盘,又用了一年发现依然挺稳定,05和C4保持1不变
然后就给我装监控服务器上录录像了,24小时持续录像继续工作了4年了,依旧稳如狗,目前09通电时间块6W5了
本月日常检查发现C5和04开始增加,月初是4,今天再看已经5了,看来寿命快到了,
这个是我目前通电时间最长的一块硬盘,果然还是老货质量好,最近买的1T以上的硬盘很少有5W+寿命的,
同一个服务器上1T硬盘3年多挂了,2T的WD紫盘买了一个月就挂了一块,换了一块目前用了3年多暂时还好
这个录像也不重要,暂时不打算换,就想看看这个硬盘还能坚持多久

网友:
我手里几块160  250  320的盘,速度慢,想用坏,可它就是不坏,

网友A:
smart里面显示400多坏扇区的盘挺和好几年了,而且还是7×24小时用,你信吗?
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用过一个4W多的二手盘,在手只用了小几十小时,即莫名坏掉,不能读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art里面显示400多坏扇区的盘挺和好几年了,而且还是7×24小时用,你信吗?
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

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这坏块多依然坚挺的盘多了,好几块我还挂着当下载缓冲盘,硬盘没那么娇贵,别震动就行

网友:
我在2010买的三星320G 5400 16m的硬盘,用到倒闭也没坏

网友:
我一块希捷10代250G也莫名的坏了,插电不转,系统检测不到硬盘,感觉可能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硬盘没那么娇气的,单位办公室的电脑,很多都是12年、13年的,公用电脑24小时从来不关机,用了这么久,没有哪个硬盘坏掉的。
不过这也跟硬盘的工作负载有关系,频繁读写的盘肯定寿命短。

网友:
这种大多还是要看运气,拼人品

网友:
单位机器全年365小时运行,前几年淘汰的电脑,应该是良心想的主机10年的配置,问了负责人,可以拿硬盘充数,拿了好几个退役下来老机器的500g西数硬盘,好家伙运行了65000多小时,hdtune看了参数完美

网友:
拼人品吧,不过1T容量以下的硬盘寿命普遍长一点,我一个320G用到2W4小时,容量实在不够用了就换了1T,大概1W8就突然坏了电路板,还好更换了电路板后拿回了资料,2T用到1W6就开始出现坏道了

网友:
看运气,最早的西数80G,没到一年就坏,另一块希捷的80G,10年都没坏,闲置了几年

网友:
硬盘的寿命与电源的质量成正比

网友:
同样电源 小容量硬盘寿命比大的长  存储密度 同样面积圆

网友B:
新盘质量也还行,我这16年的盘,装NAS里7*24,还总下BT也没啥事啊

网友:
最惨的是那种主板一体式的移动硬盘,损坏率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盘质量也还行,我这16年的盘,装NAS里7*24,还总下BT也没啥事啊

你这个属于企业级的盘了

网友:
监控使用应该可以撑

网友:
我的那台台机也是ST的,型号好像是320165TS,印象中也有3W+小时了,曾经有几年经常7X24不关机,后来买本了就用得少没注意看了,现在在家吃灰
本子买来也经常7X24小时不关机,原装硬盘TOSHIBA的在2.1W小时的时候出现大量坏道,卡得用不成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