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首次试拆海信LED42K190电视黑屏,欲更换背光灯条

楼主(2022-06-11):
同事42寸的海信电视正常播放时突然黑屏……
找到我会诊,熄灯后用手机拍照,图像正常……
这是黑灯瞎火下拍的,貌似可以正常观看,其实在有环境光源下,屏幕漆黑一片

我从没拆过液晶屏,听说爆屏的风险不小,建议同事找专业人员实施手术,但同事说不记得失,仍让我拆报废为止,那就硬着头皮上喽,反正寻思找其它事也是东拆西拆,刚脆就拿这电视试试手……
看主角,LED42K190,全网也没得几个改型号的维修实例

输出插接口还是挺丰富

内部简、简、减……

主板

电源板

喇叭

主电源开关,现在很多电视把这个开关也减了

红外接收头小板

屏号

什么杂件全部清除,只剩屏幕总成

小心拆屏中……
好在卡扣不是很紧,四周用很多小螺丝把胶框件锁在钢结构上,很好拆装……
显示屏被拆下

剩下背光组件

材料共有5层,只有一侧边有一根灯条,靠最厚的那块透光板板光均匀的传向整个屏幕

侧边灯条

可见明显烧痕

电吹风加热灯条拆下

除去安装板上残胶,淘宝下单合适灯条,坐等收安装验车,看是否翻车……

细看烧毁之灯条,发现第一个灯珠烧成2截,考虑电源板电压是否正常
下图是电源板背光插座

6P插座,实际是4线,左边有标识,测量V1P与V1N电压只有30V,V2P与V2N之间电压有140V,V1P与V2N之间有近500V,V1P与V2P之间也是30V,V1N与V2N之间也是140V,这样可以肯定背光电源也有问题,那还得慢慢查测,今天拆机就暂且到此……
如有大婶能就背光电源电压问题点指导一二就更好,奈何全网找不到改型号的维修案例

网友:
等待楼主更换背光灯条成功的好消息。
支持一帖先。

网友A:
没资料难搞啊!直接淘宝买个电源板,对比一下,旧的好的就把买的退回去

网友:
等待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楼主:
没折腾过,无从下手,刚才跑了一下电路,发现V2N是从主变压器输出经二极管整流,电容蓄容后的负极,V1N和V2P并联后到保护电路,V1P是经主变输出整流续容后的正极,貌似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资料难搞啊!直接淘宝买个电源板,对比一下,旧的好的就把买的退回去 ...

电源固障的几率很小,假如有问题会保护不开机,但这电源开机时挺麻溜的

网友:
这种屏用侧入式背光够亮了吗?我看很多都是直入式的

网友:
参考别的品牌背光电压,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B:
直接淘宝买个同型号的电源板

网友C:
拆屏幕用吸盘了吗?我学学经验,以后家里电视背光坏了也好自己修。

网友:
大型家电,我可不敢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屏幕用吸盘了吗?我学学经验,以后家里电视背光坏了也好自己修。

没要,才42寸,这个电视显示屏与背光组件是分离的,拆掉最外的装饰框,显示屏就脱离了背光组件,整个背光组件还用框架固定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淘宝买个同型号的电源板

拆机电源板倒不贵,但如果没坏的话也犯不着,明儿折腾一下旧灯条,短接烧坏了的灯珠试试能否点亮

网友D:
其实换灯条不难就是要细心,特别是装的时候多注意一定把屏自屏四个角都放进去就行,还有换完灯条后电源板灯条接口周围拍照给卖家让指导怎么减小电流,一般就是拆1-2个电阻。减小电流后亮度稍微低点但是灯条发热小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换灯条不难就是要细心,特别是装的时候多注意一定把屏自屏四个角都放进去就行,还有换完灯条后电源板灯 ...

看来是行家,那师傅判断这个电源的背光电压是正常的吗?

网友:
侧入的比直下式的容易的多了,直下式的还要撕掉反光膜,搞过几个都撕烂了不过贴会去还能用

网友:
确实麻烦,手滑的话就更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屏幕用吸盘了吗?我学学经验,以后家里电视背光坏了也好自己修。

40寸左右的建议在铺有棉絮的床上弄 避免局部受力顶碎屏幕    安装特别要注意四个角 没放好一捏就卡挫一声脆响

以前给一个45寸的鱼机屏幕搞清洁   (以前可能有一段时间竖着放导致进去很多沙子灰尘 全是脏点)    真的是提心吊胆  一手扶着液晶玻璃  一手拿着无尘布擦

网友:
想把家里LCD老化的灯条换了

网友:
先把坏的LED换了试试,估计可能是过热烧的,LED供电应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