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Padavan老毛子固件安装Alist搭建阿里云盘webdav服务器 - 你好多多DIY

楼主(2022-06-11):
低端极限测试:

Alist一款支持多种存储的目录文件列表程序,支持 web 浏览与 webdav协议,可以把多种网盘资料挂载在路由器上作为本地webdav服务器,主要使用场景为配合支持 WebDAV 协议的客户端 App 如 Infuse、nPlayer 等实现在电视上直接观看云盘视频内容,安装方法也非常简单!
官方演示站点:https://alist.nn.ci

使用alist官方GitHub软件源,如果你的路由器不能访问GitHub将无法安装,此插件,已经在多个版本的Padavan固件以及多种配置的路由器上上严格测试过,至于你的路由器硬件配置能不能兼容alist,请自行测试,安装不了的大部分原因程序也会提示!

安装说明,必读:
1,本程序是通过在线安装的方式安装,在安装前,必须要保证路由器已经联网
2,程序安装的所在位置,优先选择路由器内置的TF/SD卡,其次是USB储存设备,如果你的路由器不带储存扩展,程序将下载在内存中运行,并且支持开机自动启动。
如果你的路由器不带内存卡或者U盘扩展,帖子的最后,有针对在内存中运行Alist的注意事项,务必要看!!!
3,登录路由器的SSH或者TELNET,复制下面的代码,按回车键即可一键安装,并且支持开机自启动。
4,每次安装都会删除之前所有的旧数据,这么做是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怎么单独重置密码,虽然Alist官方文档中有教程。如果需要备份旧数据,可以通过手动备份然后覆盖新数据,再重启路由器即可(这里不再讲解具体的方法,自行研究)。
5,如何卸载?登录SSH或者TELNET执行 sh /tmp/alist remove
6,如果此插件使用的人多的话,后续会做一个升级程序,用来升级Alist主程序,以及保留原数据。

安装教程,请务必留意文字介绍:
必须要保证路由器已经联网,登录路由器的SSH或者TELNET,复制下面的代码,按回车键即可一键安装,并且支持开机自启动。

上面为完整安装代码,使用alist官方GitHub软件源,如果你的路由器不能访问GitHub将无法安装,至于你的路由器硬件配置能不能兼容alist,请自行测试,安装不了的大部分原因程序也会提示

安装完成后,务必牢记初始密码,然后根据提示进入管理页面去修改默认密码,否则就只能重新安装!

如何卸载?
登录SSH或者TELNET执行代码:
sh /tmp/alist remove

关于在内存中运行Alist的主要说明(非常重要,务必要看)
由于受限于Padavan老毛子的系统构造,不管修改Alist的任何参数,都要在修改完之后,点击管理页面右上角的重启按钮,重启一次路由器,才能保存,如果直接断电重启,你上次修改的参数将会丢失!
从发现这个问题和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总共花费我好几个小时,一定要牢记上面的说明,不要让我的心血白费。

网友A:
看不懂,太难了,不过Padavan老毛子固件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B:
支持教程铁,可以让人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教程铁,可以让人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太难了,不过Padavan老毛子固件还是很好用的

大部分文字都是针对安装程序说明的。
cd /tmp && wget http://app.nihaodd.com/alist/alist && sh alist install https://github.com/alist-org/ali ... -musl-mipsle.tar.gz

实际安装就这一行代码。

网友:
厉害!先收藏一下

Padavan的扩展性不太好,这个实用

网友C:
好教程啊,只是太复杂了

网友D:
这种固件会不会留有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教程啊,只是太复杂了

大部分都是介绍,真正安装步骤,只有一步,你肯定一看这么多字,就没耐心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固件会不会留有后门

我做的是插件,,不是固件。。。
padavan开源的,你自己都可以编译固件的。

网友E:
可以用这个下载网盘内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这个下载网盘内文件吗

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F:
楼主猴赛雷,有空搞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猴赛雷,有空搞下试试

一块折腾,B站上有一个UP主做了一期 alist如何添加网盘账号 ,做的很详细,需要的话,可以搜下看看

网友:
有docker还是不错,docker处理方便得多

网友:
好像挺好的

网友:
虽然看不懂,还是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