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C盘 固态硬盘 什么都不做都四五十度了

楼主(2022-06-12):
开机没一会,什么都不做温度都一直往上跑。现在还没有到夏天,室温26度左右。温度都四五十度了。ssd固态硬盘温度高了对寿命影响大不?

网友:
正常,没超过70度就行

网友:
MSATA50度很正常,如果不想看就重新开卡设定温度校准自欺欺人一下,如果用测温枪检查盘没这么高温度也可以校准一下。。。。

网友:
还算可以了,我这基本都50往上

网友:
四五十都算挺凉快的了,只要没高温掉速都没事

网友:
正常呀。待机我m9peg 都52度,夏天28-32室温。玩游戏 至少要62度
你想想现在电脑机械硬盘30度室温。待机都是39-42度。
同样 显卡 cpu 30度室温。待机也要40度上下。

网友:
小机箱常年70度24小时开机都不用担心,而且盘还只是tlc,40多度已经很好了,再低是想让硬盘感冒?

网友:
这温度不错的了, 70度内都正常

网友:
对呀,我家不开空调室温30-31 ,电脑所有部件待机温度都是40上下
我固态是浦科特m9peg 待机都要50度。玩游戏要62度
硬盘软件 一般的警告温度是50度,所以机械硬盘一旦长时间50度运行就不稳定了
所以一般夏天最好把机械硬盘温度控制在45度内。

网友:
正常,也不正常。因为我有个msata夏天待机温度45度没事,工作温度到达49度时系统就会温度报警,可能跟BIOS设置有关。

网友:
这温度正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