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K30不充电-FPC排线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2-06-12):
邻居送修红米K30 5G手机不充电,检测确实不充电,type c接口也很干净(未拍照)

拆机,曾换过屏的,后盖很容易拆下

先拆下喇叭,尾插小板就露出来了

主板的护板也拆下

插充电线时发现手使劲按尾部FPC排线的加强铁片处,发现偶尔会有充电电流了,取下FPC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USB_VBUS两个PIN脚都虚焊了

加锡补焊,使锡点更饱满而保证线路导通,另一面也补焊了未拍照

装回FPC排线,插上充电线,屏幕已显示在充电了,充电电流也有啦

快充也OK

装好后盖,用橡皮筋固定2小时左右

完美修复不充电故障,这个也许是红米K30的通病故障!
END

网友:
亏得有显微镜,那么细微的虚焊都看到了。

网友:
工具齐全,胆大心细

网友:
维修过程并不复杂,只是补焊就可以。

网友:
家有金刚钻,可揽瓷器活。谢谢分享!

网友A:
所以还是直通最安全,转来转去总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还是直通最安全,转来转去总有问题

现在的手机只能转来转去了

网友B:
感觉这种后盖设计不错,摄像头保护玻璃固定在机身上,换电池啥的不用担心摄像头进灰。我之前给我的NOVE6换背胶,就很担心取下后壳玻璃后摄像头进灰。

网友:
胆大心细,虚焊问题最难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后盖设计不错,摄像头保护玻璃固定在机身上,换电池啥的不用担心摄像头进灰。我之前给我的NOVE6换 ...

一样会进灰,换电池必须拆护板

网友:
K30 pro刚出保不到1个月,充电就出问题了,网上搜索很多相同情况,去售后换了排线解决了。

网友:
好像K30 5G都有  这个毛病。 我的是k30 还没有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
手术能力一流,赞一个。

网友:
K30 5G/K30Pro 都有这个问题,一般都是换一条排线解决修过小几十个

网友:
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
上个月老婆的K30也一样,买了排线还没换上去,用高温胶带垫高压在排线上,也能充电,就暂时不换了   等有时间再去给他换一个排线吧

网友:
一看就是专门修手机的。这个就是通病。补焊也会返修,感觉是设计缺陷。

网友:
手持k50,观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