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hy 开卡成功 有老化块 怎么清除

楼主(2022-06-12):
固态开卡成功  跑圈 第一圈有2个坏块不过1m左右 底2圈通过测试  现在hd看有老化快和带反射扇区   怎么清除 求教大神  ecc都设置成255 最高了

网友:
搞笑的设置。

你设的所谓255是RDT设置超限限值而已,而且你也没跑RDT啊!

建议百度教程:如何跑RDT&开卡。貌似没有56k的教程,不过可以参考46或者58的教程,原理一样只是设置位置不同罢了。

楼主:
2256k  h  咋跑rdt  求指教

网友(2022-08-26):
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针对性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