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在车上给diy锂电池充电,通过汽车的点烟孔进行充电

楼主(2022-06-12):
我买了一套保护板和对应数量的18650锂电池打算组合在一起做成一个12V的移动电源。
我希望这个电源能通过汽车的点烟孔进行充电。
在这个电源到锂电池之间图下方正极蓝色圆圈位置需不需要增加一个二极管呀?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更新。。。感谢各位大佬的提示我思考了一下,还是用锂电池充电器在220V的电路上面充电吧。安全第一,这个东西确实不懂。

网友:
说的简单了些,帮顶!

网友A:
看你应该加个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应该加个充电板!

有保护板

网友B:
一般家用车12v系统,发动机工作时,发电机输出由电源管理模块控制,电源波动大,有效电压在13.6-14.4v这个范围,你如果用的是3.7v电池组成三或四串,电压要么太低,要么太高,就这么直接串联并到车载电路上是行不通的,除非是3.2v电芯4串组成的铁锂,直接并到点烟器也需要控制电流大小,避免超出点烟器线路承受最大值,
最可靠的还是要自己找个DC DC模块,网上有类似模块,自动升降压并带限流功能的,有个别还带有输入端低电压保护,调好这两个或三个值到符合被充电池组参数,再把这模块接点烟器取电,输出接到你组的12v电池组上,这样相对比较安全。
看你问这种问题,估计很少玩电池,所以自己做电池组,务必做好电池正极以及个体的绝缘,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家用车12v系统,发动机工作时,发电机输出由电源管理模块控制,电源波动大,有效电压在13.6-14.4v这个 ...

是的,这事有需求才想到。确实不懂,我来仔细看看你说的话

网友:
弄个模型用的B6.
可以充多种电池.
输入就用点烟器.
如果嫌慢,还有多种充电器可以选

网友:
最好采用四串磷酸铁锂电池,四串电压和发动机输出电压一致。点烟口电路有保险,还需要限流对四串磷酸铁锂充电,防止烧点烟口保险。车载充电有危险,三思而后行。

网友:
你可以中间加个自动升降压恒流模块,充电电压和电流自己设置。用220V也要专用充电器,用恒流模块时车充直接用,用220V直接再加个12V电源就好了。

网友:
点烟器的保险丝是10A的,你这要加个限流电路,不然大容量电池充电时会烧保险。

网友:
你需要这个。不到20元。

网友:
12v直接充?这是什么操作,充电要恒流恒压模块的,某宝5块钱一个36v5A最大功率45w的恒流恒压降压模块,调好你需要的电压和电流后,一头接你车充,另一头接电池,完事

网友:
自动升降压并带限流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保护板

他说的与你说的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