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上次石英钟机芯锂电池用二极管降压,再次改6206芯片降压

楼主(2022-06-12):
坛友都推荐6206号,我也买了几块,到手改下

找了块废旧板焊接,输入、输出分别用了一个2.2UF与0.47UF电容

锂电池电压

6206芯片转换后电压

还行吧,看一块电池能坚持1年不

楼主:
上次帖子:拆石英钟机芯,加电池触片点焊改锂电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7035

网友:
降压升级了!

网友A:
功耗下降了,续航就解决了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乐趣多。懒人可以直接买5号锂电池。

网友:
焊工有待改进!

网友:
完美替换那一串二极管,属于升级改造

网友:
换个机芯吧

网友:
与二极管比较一下发热量或功耗。

网友B:
你换个太阳机芯就好了,你这机芯线圈一看就不是省电的主,圈数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下降了,续航就解决了

机芯不靠谱是主要原因

网友C:
这个机芯是有啥故事吗?楼主折腾了一圈供电也舍不得换了。

网友:
外加的板子和热熔胶是绝配,如此销魂,过目不忘

楼主:
实验看看续航是不是更长

楼主:
恩恩,混论坛也要与时俱进

楼主:
老眼昏花了,能用就行

楼主:
推荐个便宜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太阳机芯就好了,你这机芯线圈一看就不是省电的主,圈数太少了 ...

湾湾的机芯,看了下,大概19.8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芯是有啥故事吗?楼主折腾了一圈供电也舍不得换了。

用了10多年了,一直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