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喜欢跳位数

楼主(2022-06-12):
61e+出来快两年了,很多网友总结了一堆问题bug,当然多数是无伤大雅不影响使用的,但例如跳位数这种让强迫症患者极其不舒服的问题,就有点多了,很多人就反感e+测量数据显示跳动,反观老61e就很稳,或者说,貌似除了61e+外,我还没见过哪个表会这么跳,连最辣鸡的9205和830都不至于如此。有人说是电磁波干扰?但是61e+外壳屏蔽本身做的还不错,如下面的gif图,待机状态下dc电压档归零稳定的一匹,那么还有人觉得是采样回路的问题,或者是adc实际采样能力太弱了,不足以应付四位半的精度,虚假的四位半?e+用的可是支持30000字的芯片,况且作为国产里知名品牌,不至于骗自己吧。我测试了下电池电压,发现只要是最后一位就会跳动,1.5187v会跳那个7,很正常,打到RANGE手动量程,1.518v会跳那个8,还可以接受,1.52v会跳那个2,最后1.5v时会跳那个5,在1.4-1.5来回跳,这就很离谱,哪怕是假设最后一位隐藏数四舍五入了,也不会把1.518v跳到1.4v去吧,咋不直接四舍五入到1v或者2v多省事啊,这个时候的精度还不如9205或830,人家好歹能测出0.1v来并稳定。怀疑是不是1.5v电压太低了抵抗不了外界干扰?测高一点的15v直流电压照样跳,测更低的mv也照样跳,测电阻也照样跳,当然电阻那个可能是真实测量导致的,毕竟气温变化电阻阻值会变动。于是我便猜测,这是不是显示驱动的问题?或者是晶振频率太高了,万用表比较“激动”“躁动”,用30000字的芯片过于灵敏了,精度过高以至于尾数显示结果安静不下来?这儿需要一位勇士来把自己的e+拆掉换个晶振试试看,我技术很垃圾怕换坏了,反正问厂家,厂家说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按理说优利德这么多年的大品牌,那么多表都没问题,就这次e+跳的最嗨,怎么可能无法解决?恐怕是不愿意解决,是怕降低频率影响测量速度还是显示效果,怕有辱老61e的名声。最后说明下,可能是我运气不好买的这表跳的厉害,不代表所有61e+都这样。

网友:
标称1.5V的电池,
用0.000000000000级的表来测量,竟然会有1.500000000000V与1.400000000000V的显示结果。

网友A:
最后一位数码管肯定虚焊了,要不怎么会有1.4V和1.5V的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位数码管肯定虚焊了,要不怎么会有1.4V和1.5V的跳动???? ...

虚焊应该不至于的,这跳尾数是61e+很普遍的现在,10个里面基本10个都跳,不然如此大量的品控问题,厂家早就积极整改了

网友B:
跳,没觉得有啥大问题,四位半以上的,尾数跳的很多,当然61E+这种怪异的跳动,确实有意思,挺另类的,其实也不影响测量和精度,要求尾数绝对不跳,有点苛刻,本身尾数按厂家说法就是摆设,61E测量相对61E+来说要稳,但是偶尔也跳的,而且61E的精度,再稳也不如61E+,但是,你非要用1000V量程去测1.5V电压,那就没办法了!
我的做法是,快速测量,还没等它跳,我就测完了!不给它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没觉得有啥大问题,四位半以上的,尾数跳的很多,当然61E+这种怪异的跳动,确实有意思,挺另类的,其实 ...

修大师,我看您有个返厂过的e+,测试电压时为啥就不跳呢,厂家干了什么秘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大师,我看您有个返厂过的e+,测试电压时为啥就不跳呢,厂家干了什么秘密 ...

不算返修,小电流档出厂精度不咋好看,返厂校准了一下!回来就发现10V不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