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铁木砧板扎腰带!

楼主(2022-06-12):
铁木砧板开裂,扎上特别自行加工的不锈钢腰带,结实多了。体会到了不锈钢的硬度,手电钻钻孔很难钻得动。

网友A:
看卖钻头的介绍,不锈钢钻眼要用含钴的钻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卖钻头的介绍,不锈钢钻眼要用含钴的钻头

不是还要加点酱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卖钻头的介绍,不锈钢钻眼要用含钴的钻头

个人经验,较低的转速,适度的压力,水冷降温……
如果转速过高,含钴钻头也可能就是半分钟寿命。

网友D:
太宽了,后期打理比较麻烦

网友E:
我上次用两根卡箍连起来扎住,结果吸水后膨胀给崩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卖钻头的介绍,不锈钢钻眼要用含钴的钻头

钻头就是含钴的,但没有台钻,手电钻可能使不上劲,钻不动。

楼主:
谢谢,总体满意,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还要加点酱油吗?

学习了,下次加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经验,较低的转速,适度的压力,水冷降温……
如果转速过高,含钴钻头也可能就是半分钟寿命。 ...

有道理,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宽了,后期打理比较麻烦

自己找人现割的这宽度的,现成的都比这窄,所以你说得有道理。不过后期也没什么要打理的,螺丝拧得很紧,不能再松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用两根卡箍连起来扎住,结果吸水后膨胀给崩断了!

膨胀的劲可不小,我这不锈钢的够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宽了,后期打理比较麻烦

砧板厚5厘米,钢带宽4.5厘米

网友:
不错,看上去很结实也漂亮

网友F:
不锈钢并不硬,很黏很难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锈钢并不硬,很黏很难钻

我的实践证明不锈钢非常硬!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锈钢并不硬,很黏很难钻

奥氏体不锈钢的冷加工硬化效应了解一下。

网友:
用普通钻头钻不锈钢也可以,记得钻孔时加点润滑油,效果好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奥氏体不锈钢的冷加工硬化效应了解一下。

这很渣米啊,请问有不是奥氏体的不锈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