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开门灯亮,风扇转

楼主(2022-06-12):
修一台格兰仕平板微波炉,插电无反应,但开门时,风扇转,灯亮,测门开关,完全正常,不知何故?请大侠指教,谢谢
另:测得整流后,300v高压正常,开关变压器无输出电压,怀疑lc1206a损坏,不知对否?

网友A:
现在的微波炉用开关电源了?

网友:
电源板拍图看看。

网友:
微波炉不是直接从高压变压器绕几圈线出低压吗  成本超低就是线+整流+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微波炉用开关电源了?

后期电脑板的大部分都是用开关电源的了,

网友B:
还是检查门控开关着手

网友:
以前皇后娘娘也是这样看病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网友:
开门时,风扇转,灯亮.就是主板电源工作异常,门开关有一路引脚到主板跟主板继电器联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检查门控开关着手

门开关检查正常,开关炉门开闭也到位,奇了怪了。

楼主:
光耦上边的是,78l05,没有5v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上边的是,78l05,没有5v输出。

嗯。先换一颗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上边的是,78l05,没有5v输出。

如果有输入没输出可以先换一颗试试。

网友:
家里的微波炉之前是开门亮灯,转盘转,关门灯不亮。经查发现电路板上的灯,门控继电器之间的铜皮断了,造成并联变串联了,飞线解决。

网友:
感觉还是旋扭老款式的简明简单好用。

网友:
风扇和灯也许是直接接市电的,所以不受故障影响,故障很可能是微波部分的电源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关注,下边把图补充上,

楼主:
lc1206a换了,78l05换了,故障依旧!
外加电源到继电器两端,主触点不吸合,且电流很大,低压电路似有短路处。CS2018E(16脚那个,字母不清,各个引脚均无电压)击穿?图上1,2,3为78l05三个引脚,输入,输出电压都不到1V.

网友:
引用 楼主:
lc1206a换了,78l05换了,故障依旧!
外加电源到继电器两端,主触点不吸合,且电流很大,低压电路似有短路 ...

7805不装,通电测下第3脚对地电压多少?

网友:
拆下这个二极管,再测试7805第3脚对地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