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两种不同的米沃奇M18保护板 有何区别?

楼主(2022-06-12):
最近发现购买的米沃奇保护板稍有不同 就是一个芯片变成了mos管
请问这两种保护板有什么区别吗?mos管能低电压保护?但是一个mos管如何能输出大电流呢?让人费解

请看红圈处

网友:
两个都是mos,8脚mos电流小一点.保护机制应该是低电压后通过检测脚给信号到机器上,不在保护板上做切断,要不然就不会多3个输出脚了

网友:
标的Q4,不是U4,还是管子

网友:
nMos封装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