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CM201-2_YS(易视腾)_MV300/300H_蓝牙语音版_卡刷通刷固件包

楼主(2022-06-12):
魔百盒CM201-2_YS(易视腾代工)_MV300/300H芯片_蓝牙语音版_卡刷通刷固件及教程_当贝桌面

固件特点:

1、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2、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修改dns,三网通用;

3、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4、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软件;

5、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6、固件压缩包有刷机教程,解压获取。

7、语音版可更新语音插件,网上找个讯飞语音包安装覆盖即可使用语音遥控,亲测正常。

刷机方法:

1、下载固件,拷贝update.zip到U盘根目录。USB盘插入盒子U口。

2、进系统设置,点系统升级选项,即可自动检测到固件刷机。

3、或者顶住AV口下面得按钮,上电开机,也可自动刷机。

4、YS代工得cm201-2均可免拆直刷。

固件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2x2tKrcezF53S6444b4yg
提取码: dgc7

网友A:
楼主是亲自测试的还是搬过来的,我的之前试过根本不行,主要是刷机过程感觉真没有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亲自测试的还是搬过来的,我的之前试过根本不行,主要是刷机过程感觉真没有这么简单。 ...

上周亲测过的,找个可用的语音覆盖安装后,语音遥控器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亲自测试的还是搬过来的,我的之前试过根本不行,主要是刷机过程感觉真没有这么简单。 ...

刷机过程很简单,就按上面的步骤卡刷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B:
刷了很多魔百盒CM201-2_YS固件,都是没有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了很多魔百盒CM201-2_YS固件,都是没有WIFI

魔百盒cm201-2是本身就不带wifi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机过程很简单,就按上面的步骤卡刷几分钟就搞定了

能否告知什么语音包,刷了好多个,语音都不能用,最好能把你覆盖的这个分享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告知什么语音包,刷了好多个,语音都不能用,最好能把你覆盖的这个分享下,感谢! ...

我那个语音当时覆盖安装后U盘删了,我也是在QQ群临时找的,过几天找到再分享出来了

楼主:
你用这个包刷好了是吧

网友(2024-11-29):
好东西,3分钟搞定,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