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仪 peacefair BVIR meter,精确度简单测试

楼主(2022-06-12):
上贴发过内阻仪到手后,电池的测试,因手头没有其它内阻仪,无法对比该内阻仪精确度。
淘宝购买了0.1%,10毫欧;50毫欧电阻,今天到货。做个简单测试。

用7号电池转5号转接筒,做个小工具。
直接接电阻,不能测试。内阻仪不能测试电阻,问过客服,可以测电阻,但要短接板上的2个测试点。
有点麻烦。就想用电池串联电阻的方法应该可以。

接电池时的阻值,29毫欧

电池串10毫欧时的阻值,39毫欧

电池串50毫欧时的阻值,79毫欧。
简单测试结果,内阻仪的精确度可以。
这款内阻仪,小巧,测试方便,价格相对便宜。
一般家用,还不错。

网友A:
这大概要多少米?

网友:
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大概要多少米?

有优惠券时99

网友B:
应该能单独测小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能单独测小电阻吧?

不能单独测,

网友:
我们的都能

网友:
这不便宜啊

网友:
也买了一个,在路上,主要是破电池多了不好找出比较好的,参考一下也许行……

网友C:
被翻翻 7块多就有同样功能的模块。

网友:
求个物美价廉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翻翻 7块多就有同样功能的模块。

有链接吗?求推荐,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优惠券时99

这么贵不如150买个内阻仪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贵不如150买个内阻仪算了

YQ1030+内阻仪现在至少要150多块,这个电池内阻仪只能测10V以内电池,现在618大概80左右能拿下,相差一倍价钱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YQ1030+内阻仪现在至少要150多块,这个电池内阻仪只能测10V以内电池,现在618大概80左右能拿下,相差一倍 ...

额,不过80买这个,我感觉有点不划算。某宝有个人diy的内阻仪卖,全套78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不过80买这个,我感觉有点不划算。某宝有个人diy的内阻仪卖,全套78元左右 ...

嗯嗯,那个表头散装版我看到了,散件含运费要六十多

网友F:
我前几天也买了,9.99V以内可以测,选电池还可以,不过串联、并联的不方便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天也买了,9.99V以内可以测,选电池还可以,不过串联、并联的不方便测…… ...

看板上,4线是插件,可以折开接测试笔。

网友:
618凑单大概68买的,300-50和首购礼金,还没有到,这个测量圆柱电池还是很方便的,不知道是不是和普通内阻仪相同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