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市电指示灯

楼主(2022-06-12):
红包买了10M电阻,用三个高亮发光管做了下比较:结论是翠绿最亮。蓝色次之,红色仅微亮。图中补光原因是正对管拍照红蓝管都呈炫目白光。以前发贴坛友有串200k470k1M的,我说串10M的有的还不信。实际使用应串入4007抗反压。

网友A:
绿色的最敏感

网友B:
不加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C:
弄几万个就是显示屏了

网友D:
我感觉就这么上市电做实验好危险,怕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二极管容易坏

当然,实际使同肯定要串M7的,这只是临时比较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就这么上市电做实验好危险,怕惯了。

习惯就好,我小时候弄个8v变压器搭后脑,嗓子里就有金属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几万个就是显示屏了

嗯,恰烂铁赚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最敏感

翠绿的用的是新材料,极节能,但感觉耐反压不好,需串入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翠绿的用的是新材料,极节能,但感觉耐反压不好,需串入二极管

串入4007 ……半波整流,防止电压波动过大;反向“并”入4007……抗反压。led 算做阻性负载,适用欧姆定律;算作感性负载,当限压的二极管用吧。

网友:
串这么大还能亮,之前我都是100k

网友E:
按说红的应该最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习惯就好,我小时候弄个8v变压器搭后脑,嗓子里就有金属味

从小就热爱科学实验,所以现在成了专家!

网友F:
串10M电阻真能亮?算了一下电流才22微安哦,可能你用的LED性能比较好。白天看会不会太暗?

网友:
感谢楼主,明天我把插排里的红色指示二极管换一下,一直担心它太费电,有网友测量过一个插排空载仅开指示灯就一瓦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说红的应该最亮

红色高亮的也是新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10M电阻真能亮?算了一下电流才22微安哦,可能你用的LED性能比较好。白天看会不会太暗? ...

也可能是我眼神好,原来没10M都是串4个3M

网友:
串过两个860k的蓝色依然比较亮,二极管到底是正串还是反串好?我去年正串的今年挂了

网友:
对市电是怎么个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