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灶按新国标要求下的安装及小规模翻车

楼主(2022-06-12):
上一台燃气灶还是在当年的易迅网上买的一台申花牌分体式炉头4.5kW的不锈钢台面灶,期间维修更换过热电偶,也把灶前阀从插口换成3分螺口,橡胶软管升级成不锈钢软管,避免了每18个月就要更换橡胶软管的繁琐。去年开始,使用多年的炉头铜火盖氧化变形日益严重,燃烧时火苗会从结合处缝隙漏出。造成整体火焰的不均匀分布,虽然用铝箔材料封堵过缝隙,奈何经不起每日动火擦洗的消耗,火焰不良的情况无法根除。
根据现行的GB 17905-2008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天然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超期服役的灶具在使用过程中安全风险不容小觑!
这不,趁着618活动,新买了一台灶具,算好了开孔尺寸,但是在安装时发生了小规模翻车事件,容我细表

2022年1月1日起实施的 GB 55009-2021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强制性要求了燃气灶具的连接软管寿命不应低于灶具的判废年限,也就是说,新标准实施起,橡胶软管将被淘汰,唯一合规的连接软管只剩下了不锈钢软管。
因此,在购入了新灶具同时,又前往燃气公司营业厅购入了一根灶具连接用不锈钢软管,一头是4分内丝螺口,匹配灶具;另一头是3分内丝螺口,匹配灶前阀。
新灶具标配了一个用于橡胶管的90度活结弯头插口,如果使用橡胶管,那么安装会很顺利
但是,灶具螺口直接正对后墙,接上不锈钢软管后任凭如何弯折不锈钢软管,都超出了开孔范围,而我家厨房台面是钢筋混凝土预制板上铺大理石台面,厚度达8厘米,势必要扩大开孔,凿出能够容纳不锈钢软管弯圆的空隙才能顺利安装。
最后在狗东上发现活接弯头,顺利安装好新灶具

特发此贴,记录细节,更重要的是提醒广大用户注意用气安全!

网友:
灶的问题,两个大品牌灶出厂都是像右弯曲的,不管是软管得塔形头还是丝孔头。

网友A:
也是很烦煤气公司的检查员每次都唠叨:你这胶管改换了!其实也没有变色(老化),也许这只是他们上门服务的一种口头禅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是很烦煤气公司的检查员每次都唠叨:你这胶管改换了!其实也没有变色(老化),也许这只是他们上门服务的 ...

80洋一根,你说叨叨干啥,工资不高,全靠买配件。

网友:
这种地方转弯本来就得用弯头好不...

网友:
当然用弯头了

网友C:
这个灶边直接顶到墙了吗

网友:
我用的钢编管

网友:
不算翻车,就是正常操作吧

网友:
这个是设计问题,气接口不应该是在灶中部略向前一点

网友:
用弯头出来即可。

网友:
我家的上门检测时候给我说让我换的.我说我现在用的管子看着外面橡胶管子.到那时里面是工业用包的钢丝帘子耐压很高的.10年下来没有一点问题.比现在买的那种不锈钢管子好的太多了.那人一听也就不吭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洋一根,你说叨叨干啥,工资不高,全靠买配件。

都是这么黑啊,都靠卖配件,2w一个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灶边直接顶到墙了吗

还没有顶到墙,但是灶台台面厚,大理石加预制板,凸出的弯管无法绕开超厚台面,除非割掉预制板层,普通弯头也因为间距太小而拧不上,活接弯头是最优选择

网友:
螺纹钢管的说!

网友:
可以买波纹管自己打啵,应该可以弯得过来,多个接口多点危险。

网友:
燃气灶还是用大品牌的吧安全一些

网友:
铜直角弯头,

网友:
我们这也是,每次上门检查都说,软管超年限,要用他们推荐的不锈钢软管。

网友:
那如果每隔三年就更换新的橡胶软管,是否能符合燃气公司的要求?